联想B460开机长叫

楼主(2014-07-16):
今天接了台联想B460笔记本,开机一直长嘀嘀声叫,有显示,能进系统,就是卡键,但是我拆了键盘还是一样,一直长叫,叫一分钟左右,后就不叫了,还是卡住哪个1字键不停地输入。所有外接拆了还是一样,电放过了,IO加焊过了,键盘接口也洗无了,还有什么思路啊?是不是要刷BIOS了啊?

网友:
KBC方向排查

网友:
换一根内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IO加焊没啥用,直接换一个IO

网友:
量下KBC排查接口的对地阻值,有电路图的话一一对应找应该很快找到问题。IO可能性大

网友:
跟BIOS没有关系

网友:
换EC试一下

网友:
iO加焊没啥用,直接换一个IO

网友:
我遇到过两台也是长叫有一台是不显也叫,不显的大家都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显的我把150旁边的BIOS刷了就好了。《这是三个BIOS的机器,两个主板BIOS,一个EC  BIOS.>

网友:
键盘换过的话,可以更换键盘接口的滤波电容   试试。IO  BIOS 都有关

网友:
建议先易再难,先换EC旁边BIOS,再考虑换EC。

网友:
刷BIOS,只要EC周边没有进水,EC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IO芯片和刷BIOS

网友:
进BIOS初始化

网友:
更换EC呀  这种故障肯定是EC

网友:
先换EC,再刷BIOS

网友:
就是 多媒体控制键 不良 ,拆掉 就可以了

网友A:
开关板 ,多媒体控制板    总计 2根连线 ,拆掉 多媒体连线就可以了

网友:
刷BIOS吧,上次遇到了一台。

网友:
不好意思,最近好忙好忙,没时间上,这个最后换个硬盘就可以了,大家以后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板 ,多媒体控制板 总计 2根连线 ,拆掉 多媒体连线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最后是换硬盘就OK了,其它什么也不用换,南北桥也不用加焊!真的,我也搞不懂。谢谢你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