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不触发

楼主(2014-07-16):
这个适配器中间有个小针我量到中间为3.2V触发不了,用稳压电源接转换头6.19V可以触发,可以进系统,这个是什么问题,是电源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呢,我还看到有人说刷BIOS都能解决这个问题,不同型号的HP笔记本中间的电压是不同的吗?

网友A:
应该是一样的呀,就是个检测电压,你这看似适配器上转接头问题

网友:
换个主板就ok了

你就会换主板么

网友B:
HP的电源头很挑剔的,必须原装头或者专用HP转换头,像DELL那种转换头用不上HP的机子

网友C:
淘宝买一个啦,淘宝有得这个电源头买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样的呀,就是个检测电压,你这看似适配器上转接头问题

这个中间的电压正常应该是多少呢,听说这个电压还不是固定的,是这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的电源头很挑剔的,必须原装头或者专用HP转换头,像DELL那种转换头用不上HP的机子

我试过DELL是不能用,但我这个是用的HP的呀,也开不了,这个HP的中间正常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上两个图,用原装的隔离保护不过,用稳压电源可以过,但是运行速度超慢,用原装的Q25第4脚 19.43V   用稳压电源 6.34V

网友A:
理论上是,此侦测电压,HP应不小于10V,而DELL的约3V。
实际上你找一个好的HP电脑适配器替换一下就确定知道了
或者,你在一般适配电原头前套个HP适配头,效果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此侦测电压,HP应不小于10V,而DELL的约3V。
实际上你找一个好的HP电脑适配器替换一下就确定知 ...

转换头的电压是6.几V到是可以触发就是运行超慢,在bios里都能很明显示的感觉到,只要把适配器一拔出就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此侦测电压,HP应不小于10V,而DELL的约3V。
实际上你找一个好的HP电脑适配器替换一下就确定知 ...

昨天找了一个HP的原装适配器试了故障现像没有发生变化,还是主板有问题,我人为把中间的电压提到6V可以开机进系统,只是运行速度慢了很多。而用电池就要明显感到变很多

网友:
要用原装电源试看哦

网友:
要么就是主板后级拉低了

网友E:
适配器上转接头有问题或者是主供电芯片把他拉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昨天找了一个HP的原装适配器试了故障现像没有发生变化,还是主板有问题,我人为把中间的电压提到6V可以开 ...

1、可以人为再提高点电压试试
2、如果原装的也是如此,那多半是主板上检测这个电压的部份电路有问题,好好检查一下
3、此电压不正常,机器就慢的一个原因,就是机器检测不到外接电源,自动降频降速工作,当然就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可以人为再提高点电压试试
2、如果原装的也是如此,那多半是主板上检测这个电压的部份电路有问题,好 ...

24740  用稳压电源一脚有充电使能低电平信号,但是26脚高端场管驱动无输出,不能充电,不知道这个芯片要充电还要有什么条件,用原装电源现在可以充电了。所以这个芯片应该是好的。

网友:
电源适配器问题把,换个原装的

网友:
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的电源头很挑剔的,必须原装头或者专用HP转换头,像DELL那种转换头用不上HP的机子

用HP的转换头可以开机就是不能充电,而且运行速度很慢。有兴趣研究的话可以发一份这个图纸给你,我还没研究出来是哪个信号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一个啦,淘宝有得这个电源头买

电源头可以开机了,但是不能充电而且运行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可以人为再提高点电压试试
2、如果原装的也是如此,那多半是主板上检测这个电压的部份电路有问题,好 ...

我试着测量了几个信号跟cpu供电都是一样的,就是速度慢,还是没有找到是哪个信号造成的。不知道有没有先列可以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适配器上转接头有问题或者是主供电芯片把他拉低了

现在可以开机了,就是不用原装电源的话运行超慢,还不能充电,不知道是什么信号决定的,能分析分析不。让改装电源也能正常使用,最主要的是把这个电源识别研究出来。

网友:
HP的板要短接休眠开关才触发的

网友F:
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已查到不充电是由于BQ2470416脚由EC来的控制信号过低造成,但是要怎么才能输出更大的设定信号呢。

网友G:
这看似适配器上转接头问题

网友:
这种电源真的头痛

网友A:
原装电源好的,就用它对比检测吧。没有这个机器,只是从理论上分析的

网友H:
必须要原装的电源才能充电,代用的只能开机

网友:
HP充电器有问题

网友I:
HP 电源头中间电压要注意的.达不到要求就会不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正常吗

充电芯片正常,EC送过来的信号不正常。没查出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看似适配器上转接头问题

是的,但是没弄清这个信号送到主板了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原装电源好的,就用它对比检测吧。没有这个机器,只是从理论上分析的

我今天把中间的电压人为改成5.5V充电跟速度都正常了,神奇了,只是还是没弄清这个信号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都是技艺高超

网友:
引用 网友I:
HP 电源头中间电压要注意的.达不到要求就会不启动!

是的,这个电压我以前就知道低了不行,不知道高一点也不行,高一点能触发就是不能充电跟速度慢。我人为改为5.5V就都正常了,就是还没弄清楚这个信号是怎么处理的。跟EC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必须要原装的电源才能充电,代用的只能开机

通过改装中间的电压以能正常充电,运行速度也恢复正常,就是不知道这个信号是怎么处理的,求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把中间的电压人为改成5.5V充电跟速度都正常了,神奇了,只是还是没弄清这个信号是怎么处理的。

继续查找,找到问题再反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查找,找到问题再反馈吧!

今天又发了一个新的适配器,可以开机,可以充电,速度正常,只是电池电量显示不正常,效正了也不行,一开机电量就是0%用几十分钟电量就到3%然后再用又到0%一直可以用1个多小时差不多两小时,(就是用显示器开着,没有任务)这个应该是电池的问题吧。

网友:
看那图纸,计算他的最低电压阀值!!!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好好查问题

网友:
换个原装的充电器不就好 了

网友:
此机用了没几天又出了现问题

网友:
今天发现这个本本ocp_oc应为低电平,cop_oc#应为高电平,之前这两个电压刚好相反应是错的,发现ocp_oc为高的原因是vbias电压过低,但是否这个电压是由两个电阻分压得到去到了两个运算放大器跟Q1017,把这三个原件全拆还是电压只有2点几伏造成Q1017第三脚输出为高电平4点几伏经过D12后由U1007比较后得到一个高电平的ocp_oc由第二脚输出,把R69断开后vbias提升到19.4V机器工作正常了---充电跟运行速度恢复,(但是R69跟R74拆下来测都是正常的,而且这个VBIAS应该是5点多伏才对吧,不知道这又是出了什么问题了。

网友:
现在把拆下来的的69装上也能正常了,VBIAS5.87V了ocp_oc是低电平了,怀疑Q1017不良低换了一个2N7002不能过隔离,2N7002第三脚5点几伏,要0V才正常,不知道是2N7002不能代用还是这个是拆的坏件。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啊。

网友(2014-09-02):
感谢分享。大爱无私

网友:
还是买个HP专用转接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