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天维修记录, 实在是睡不着啊.

楼主(2014-07-16):
      失眠了,  一直想发帖子, 白天又没有时间, 我绝对是讯维最忠实的会员之一啊. 大家加分鼓励吧.

第一台:

  苹果A1342进水
  板号820-2877-B.  论坛上没有此机点位, 先不着急找点位了,  处理完进水, 发现CPU供电芯片20脚发黑, 打开图纸,   正是VIN供电脚,
加焊无果,  摘下来补一下焊盘, 运气还不错,焊盘是好的, 芯片反面引脚也是好的,  直接装上后,打个大电感值,  除了CPU供电电感偏低其他都正常, CPU BGA封装, 那么忽略此电感. 插上适配器, 小绿灯是亮的,  测得PPBUS_G3H 公共点已出,=PP3V3_S5_REG 无电压,
芯片用的TPS51125,
开启方式为 =P3V3S5_EN_L 为低, 截止Q7221, 芯片6脚ENTRIP2 通过一个75K的电阻接地, 设定阀值开启=PP3V3_S5_REG . 实测=P3V3S5_EN_L已经为低,  测其他条件均为正常,  果断换掉TPS51125,
再测下电感, 3.3V已出 , 简单装机触发, 还是不开机,   是我漏掉了什么?   按不触发开始修吧.    先测SMC_ONOFF_L电压正常,3.3, 触发开关居然无跳变.   进水机一切都有可能啊,   开关引脚飞线, 对地触发.  亮机.  开关 键盘与C壳一体的,   只能换了.  一个字"贵"啊.

   三台联想B460.

       第一台,  故障:   三个USB接口不能用.

              客户说本来一个USB接口自己插坏了, 另外两个可以用, 突然另外两个也不能用了,   接下来拆机,  测得USB接口主供电短路,

摘掉转换芯片测得5V_S5阻值只有十欧左右,   好神奇,  既然短路, 电压又是标准的5V.   断开再测5V_PWR 还是一样, 桥挂了?  老老实实报风险换桥吧,  换完发现不短了,  上电. 电流0.8 不亮..   遇到这种情况最纠结了,本来能亮的机器, 那到底是做BGA出现了什么意外还是芯片是坏的呢?  继续取,  再换一个, 好了亮了,  结果屏一亮来个报错..

  继续取下, 再换一个,  终于是好了. .太坑了.

第二台,    故障:不触发.

             拆开一看,通病了.  待机芯片下面R268电阻完全腐蚀,  主供电电容烧焦了.    TPS51123的线性电压不出造成的无待机.  换件.亮机.

第三台,   故障: 不触发.

             拆开同上, 只是没有那么严重, 先换电阻电容,  线性电压已出,S5_ENABLE 以出, 没有待机PWM 3,5V.   也是通病, 刷BIOS.
亮机.

索尼, 板号MBX-237  .

            自然损坏,  万恶的又是没有点位图的, 主板由3块小板构成, 两个字"复杂"  从哪里下手呢,  打值吧.   不短不短不短..  随便戳了一个上管D级.  0V..  公共点啊这是.     烧鸡.  烧啊烧死活烧不出.    老老实实摘公共点的大电容.  偷懒.一次摘3个. 再打值不短了, 手气还不错,   店里胡哥说曾经摘到最后一个才不短路.   然后换上亮机你懂的.

    华硕K43SV,  REV3.0   , 二修机,  客户说上家直接说待机电流太高, 修不好了,    上电待机电流0.2 果然很高啊.

        拆开只看到EC 和BIOS动过,   看那个焊工, 不忍直视.EC缺了个口子.  还行,桥没有动,   3,5V短路,   先摘了EC吧. 还是短, 换个新的上去, 装上去的时候才发现上家把EC装反了.    然后EC上还飞了跟线到旁边的排阻..  那是AVCC? 哈哈哈.    直接测桥上的电容短路, 该摘桥了,    换了桥之后, 待机0.03,掉到0.008   触发. 无CPU供电, 接着刷BIOS.  然后你懂得.

  好吧.  就发到这里了,  其他的图片都没有时间拍. 该睡觉了. 大家有分的加点分吧.   附上苹果的点位图A1342 820-2877-B, 迅维首发喔~ ]APPLE

 会员11132652元2023-1-14 20:53
 会员7602502元2022-12-23 12:01
 会员4310292元2022-9-22 17:39

网友:
是迅维的最忠实会员之一,迅维是”迅“,而不是”讯“哦。。
需要图纸的,在这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6014-1-1.html

网友A:
很久没看见你出现在论坛的痕迹了,一发帖就苹果啊,

网友:
看来还没有难住楼主的呢,厉害的说,最后一个华硕的工程有点大。

网友:
苹果的配件就是贵,维修有点位图要方便多了。

网友:
楼主修机好轻松,羡慕。

网友:
这么晚了还努力发贴,而且还有点位图,赞一个

网友:
大赞

wxf -4 严禁灌水
大笨狼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厉害  我们还要跟你好好学习学习哦

网友B:
SMC_ONOFF_L电压正常,3.3,这个就是开关信号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C_ONOFF_L电压正常,3.3,这个就是开关信号是吧?

是的,   苹果的开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久没看见你出现在论坛的痕迹了,一发帖就苹果啊,

是的是的.  所以你要给我多加点分啊哈哈.

网友:
这几天你没少修啊

网友:
分析的很好啊就是这样的

网友C:
苹果的没有修过,我有台B460雷击的,桥坏,换桥好 了,且网卡没有问题能上网,关机电流还在0.9,以为是网卡,拆掉网卡,开机就出现像楼主的英文,看到楼主是换桥好的,应该是还是桥的问题,真没有想到HM55的桥,也有不良的啊,新买的也不是很可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的没有修过,我有台B460雷击的,桥坏,换桥好 了,且网卡没有问题能上网,关机电流还在0.9,以为是网卡 ...

嗯, 是的,  看运气吧.

网友:
生意真是好。。。。

网友D:
B460的那个换了 3个桥才搞定 ……不得不说目前的芯片确实不敢保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460的那个换了 3个桥才搞定 ……不得不说目前的芯片确实不敢保证了

是的, 心都寒了, 最近几率出的比较高, 买两个有一个就是坏的.

网友E:
我这种小白看的只能说羡慕,这可不是走捷径能达到的功夫吧,估计起码要经过学徒和实践,没有3年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种小白看的只能说羡慕,这可不是走捷径能达到的功夫吧,估计起码要经过学徒和实践,没有3年是不行的。

我也是小白呢,  慢慢来就好了,

网友:
吃完饭. 跑步跑步去了. 做维修的天天坐着. 要减肥啊.

网友:
平果真没修到过,因为没机会修到,不过下面几台还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楼主修机神速啊‘

网友:
给力的维修技术,过硬的理论知识。良好的维修思维。

网友:
楼主生意那么好  技术也那么好 小弟 佩服佩服

网友:
苹果的上电时序不一样的,上次修到一个也是进水的I系列的,待机没有3V5V的,刚开始也是以为是51125的原因,换了一个还没有,最后把时序研究了一下,幸好问题不大,只是EC那边出问题了

网友F:
楼主你换了新的EC,到排阻的飞线还需要吗?

网友:
到现在还没修好过苹果的呢 上电时序不是太懂

网友:
到现在还没修好过苹果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换了新的EC,到排阻的飞线还需要吗?

不需要的,  只是上家装反了EC,  误以为没有待机电压,  桥估计也是上家弄坏的.

网友:
老哥生意不错哦,技术更不错

网友:
换桥不好 就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高手都很谦虚的,楼主生意不错的哦

网友:
楼主理论不错,思路清晰,收藏了

网友:
可惜啊 早两天同行送来一台苹果 说挺急的 不巧我手上有事 又以为没有资料可查 白花花的银子跑到别人那去了

网友:
楼主生意兴隆啊

网友:
哎看着羡慕楼主的技术啊,我才开始学不到一年什么都模糊啊,基地出来的都牛人好向往入住基地。

网友(2017-05-14):
加分鼓励一下楼主

网友:
看来物料还是得用新的 不然换个桥都换三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