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航嘉HK280-22GP 电源雷击后通电发出吱吱嗞嗞声,3.3V只3.02V

楼主(2014-07-16):
一航嘉电源HK280-22GP 遭雷击后 绿、紫色5V正常,启动后马上出现吱吱嗞嗞声,3.3V偏低至3.02V左右,其余电压正常,把3.3V的滤波换了还是不行,10欧的电阻去掉后变为3.3V,但仍然有吱吱声请教是哪方面原因?这是一半高电源,里面很紧凑,开关管似乎直到一个基级的电容,7500的12脚滤波电容(启动后16V左右)也未找到(用二级管挡打12脚及电容,未找到相应的电容)

网友:
小心瞬间爆炸!嘿嘿,是不是大电容哦

网友:
换大电容试试,整流器,不行估计就是变压器漏电

网友:
换个新电源吧

网友:
怕怕 ,感觉变压器内部有放电,绝缘不合格

网友A:
是副电路还是主开关电路先说清楚哈,是待机就响还是工作才响。

网友:
更换7500震荡脚电容器或者电阻

网友(2014-08-25):
引用 网友A:
是副电路还是主开关电路先说清楚哈,是待机就响还是工作才响。

工作时才响

网友:
     雷击过的电源,元件受伤通常集中在主变换电路。象你描述的这种情况,检查一下推动级。

网友:
查7500的8、11输出,两个功率管及其50V/10u电解。

网友:
我有两个电源和楼主的故障一样,也不知如何下手。3.3V的整流滤波电路和稳压电路都查了,大概是好的。就是嗞嗞响,3.3V只有3V的样。求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
直接更换主变压器相连的加速电容,可以看看我写的关于电源丝丝响的帖子。

网友:
+5V正常吗?带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