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换完系统后不从硬盘引导

楼主(2014-07-16):
电脑换完系统后不从硬盘引导, 要插上PE U盘才能引导硬盘?

网友:
入BIOS调下启动吧,要不就是硬盘坏了,或分区不行。、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
主分区没有激活吧!

网友:
或者有隐藏分区?

网友:
重新修复一下引导,看看系统所在的分区是不是激活了,如果还不行,全盘格式化重新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