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又一秒杀故障

楼主(2014-07-16):
机型:华硕X50GL,故障表现:有时能触发,有时又不能触发,一般按开关十下,能点亮个五次左右
解决方法:直接更换待机芯片51020,可秒杀这故障

网友A:
说的好简单,呵呵 大神都这样。

网友:
杀杀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好简单,呵呵 大神都这样。

都说了秒杀的故障,有多复杂呢,故障现象也都说的很明白了,快速赚钱是第一

网友:
这案例,,很科学。。。我也遇到过

网友B:
不触发待机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待机有吗?

待机是有的

网友C:
惜字如金哈,关键待机芯片在不能开机的时候正不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惜字如金哈,关键待机芯片在不能开机的时候正不正常呢

这个机器从拆到修再装好总共不到半小时,直接就是冲这芯片去的,其它条件没查,反正弄好直接收钱就是

网友:
这算是通病吗

网友:
有配件下,我也爱秒换————……要是没配件——,认真去测吧

网友:
肯定啊,,,有芯片代换法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