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用电池正常用电源不定时掉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4-07-16):
接到一台惠普CQ40英特尔独显机器(板号:LA-4103P),故障很奇怪。
单独使用电池,完全正常。
电源电池一起,开机使用正常,但时不时自己切换到电池模式。
单用电源,有时开机一会出现掉电,有时直接无法开机,有时瞬间掉电。

开始大致判断为保护隔离电路,充放电电路,电源检测电路故障。

先看电源检测电路。
大家知道仁宝的电源检测是通过一个比较器LM393实现的,如下图。

检测发现PU102的5脚为PR126和PR133分压得到的1.7V,6脚为基准电压1.2V,而输出端第7脚则不停在2V-0.8V跳动。而LM393供电VIN正常。
哈哈找到故障。找了个393换上,结果一样。

继续看吧,估计不简单了。

检测发现保护隔离第二个场管PQ103控制级,在19V到7.5V左右乱跳,导致这里主供电时而过时而不过。这个PACIN信号就是来自上边的比较器电路,难怪了,但是症结到底在哪里呢?

而溯流而上,发现除了PACIN信号,ACOFF#也在跳动,无语了,这个就涉及到EC那边的信号了。

因为信号在不停跳动,所以应该不是EC BIOS的问题,那是不是误保护而拉低呢,有点可能,但为什么用电池的时候不保护用电源就保护?感觉这个可能性也不大。

觉得还是有可能是EC的问题,换EC吧,找了个料板,结果发现不少脚都有点锈。又要订芯片,好麻烦。

歇了一会,再看看吧。

以前换过不少三脚小场管,会不会是PQ109不良呢,料板找了个场管换上,测试正常。

终于解决了。

附上图纸CQ40图纸,板号LA-4103P。

HP cq40 INTEL独显 la-4102p lla-4103p

网友:
仁宝的PACIN是个硬伤

网友:
先易后难吧,要是我测到这一步先换三极管再说 ,不过楼主相当小心

网友:
这个图纸不错

网友:
我也遇到过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过,拿给别人修了

网友:
电源那一路保护隔离不稳定,偶尔过偶尔不过。
运放5脚1.7V,6脚1.2V,PACIN应该输出低。

网友:
经典的仁宝回路,今天也修了一台,差点把我气死,如上图,101,103,我换一个就正常,触发就公共点不见了,两个一起换不正常了,把这两个周边有关的三极管都查了完了,都换过了,都还是不出公共点,最好拿到另一个电源去一点事也没有,我差点想把自己用的可调电源给拆了。

网友:
就是PQ109坏了,EC没问题是吧?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就这个地方爱出问题。

网友:
爱出问题,要分析原因。为什么爱坏?请问,ACOFF#从哪里来的?它是EC提供的话,那么保隔还没过的话,EC是不工作的。

网友:
ACoff信号怎么也会随着跳动呢?

网友:
先收藏一下,以后遇到就爽了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值得大家学习思考。

网友:
PQ109坏了,经典的仁宝回路。

网友:
楼主幸苦了,你是我们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