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导致电脑故障,求救,SOS!

楼主(2014-07-16):
你好,速来求救。我的联想thinkpad,原配电源是90W,20V,3.25A,因为某种原因在外面买了个便宜的暂时用用,上面标的是20V,3.25,60W的,在店里试的时候可以正常开机进入系统。回家后,接上电源,电源灯亮,一开机就不断闪烁,屏幕也不亮,但能听到风扇和硬盘运行的声音。后来拿去检测,联想跟我说主板和屏幕都烧坏了,要都要换。请问,主板和屏幕就那么容易烧坏吗?有什么省钱的维修办法吗?急!谢谢!

网友A:
我是;联想售后的   济南的话你可以来我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联想售后的   济南的话你可以来我这

谢谢您的回复,可是我是上海的啊,咋办啊?请教一下,有可能出现主板和屏幕都被烧掉的情况吗?机子就这么脆弱?

网友:
想您这种问题  一般笔记本是不会烧的   原配的90W    后来的60W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源功率不足把电源烧了(里面的电容可能鼓了)     或者就是巧了 笔记本坏了

网友B:
如果是烧坏了,这情况也好修,多是19V供电故障

网友C:
你现买个新电源试试,还有屏幕不容易坏。

网友:
我就是觉得thinkpad电脑质量稳定才买的,不应该那么脆弱啊。机子已经拿回来了,请问各位大神,如果维修一下大概需要多少钱啊?有没有上海的愿意接这个活,感觉联想现在想钱想疯了,说让我换主板加屏幕,还不一定是全新件,要价4000多,去他的,心得才5000多,坑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烧坏了,这情况也好修,多是19V供电故障

请问你是哪里的?联想说主板只能换不能修,拿来新主板后,又告诉我说屏幕也烧了,也要换,真够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现买个新电源试试,还有屏幕不容易坏。

刚刚用上原装的电源,开机,风扇转,硬盘貌似也在运转,听到“滴滴”2声,屏幕没有反应,什么情况?拜谢了!

网友(点评):
“滴滴”2声,应该是显卡报错,检测不到屏幕也昌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刚用上原装的电源,开机,风扇转,硬盘貌似也在运转,听到“滴滴”2声,屏幕没有反应,什么情况?拜谢 ...

那我能不能拿到外面一些电脑维修店去看看啊?已经过保了的,联想要换主板和屏幕,我还不如买新的呢?一般这种情况,主板和屏幕会被烧掉吗?谢谢!

网友E:
换新的吧换新的吧换新的吧换新的吧换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新的吧换新的吧换新的吧换新的吧换新的吧

这代价也太大了点吧,划不来啊

网友F:
在外面维修店 把版和屏全换了,估计都不会超过15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外面维修店 把版和屏全换了,估计都不会超过1500

是thinkpad s230u的,这回真是见识了联想黑心的一面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4649-1-1.html   这事论坛里面的二手市场里面的   板子 88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刚刚用上原装的电源,开机,风扇转,硬盘貌似也在运转,听到“滴滴”2声,屏幕没有反应,什么情况?拜谢 ...

拔插一下内存,不行就有可能是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拔插一下内存,不行就有可能是显卡了

你好,谢谢!这款机子内存是4片,集成在主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