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修联想C466M 保护隔离

楼主(2014-07-16):
毕业了,还没发个技术贴 老求助了 , 开店挺难啊,开始几天好一个忙  活也不少,这两天闲了  心里就不得劲哈,发个修的C466M

拿来机器  一试按开关没反应, 可调电源新买的4位数的,好精确 也有电流。拆机查无3.5V ,往前一查,19V才3.25V,这是保护隔离都没过啊

P2处是有19V的,小电流19V.PQ10 才3.25V  。还猜测是充电芯片的问题,呵呵  ,一看 人家用的可不是P2

点火回路嘛,我跳着测的,测了下PACIN无电压,看了下PACIN电路。

测PU1 LM393  2脚3.3V,3脚不是没电压是2.几V  1脚肯定是不出电压,理论上3脚应该为3.636V,PR10 拆掉 换个,OK  果然19V了  换电阻好费劲,一个个拆下来 测      哎

网友A:
最后好了吗  我之前也修了个 和你这个差不多的   第一个图纸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好了吗  我之前也修了个 和你这个差不多的   第一个图纸是一样的

好了。                                   。

网友:
联想点火回路故障率还挺多的

网友B:
是换pr10好的,还是还有电阻问题。看的有点不明白、

网友:
有点不明白

网友:
不过还是顶

网友:
这一块还比较好你修点

网友:
还行,就是讲的不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换pr10好的,还是还有电阻问题。看的有点不明白、

PR10 的问题

网友C:
刚听到 P2 扎个 跑到PACIN了  大哥要说个明白 你滴明白 我们滴不明白

网友:
我这也很多这种机,故障都差不多

网友:
分压电压不够

网友:
我对这个点火回路不熟,对比较器不熟

网友:
有理论基础的,保护隔离的电路不是什么难题。LZ的底子还是不错的

网友:
今天修了你个和你差不多 ,换的20K

网友:
思路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听到 P2 扎个 跑到PACIN了  大哥要说个明白 你滴明白 我们滴不明白

PQ9和PQ10要想完全导通出来19V主供电的话它们的控制级必须是低电平。也就是PR53下面那端必须是低电平,要想它是低电平的话PQ18必须导通接地是PR53和PR60两个电阻分压P2的电压得到低电平去导通PQ10    PQ18要导通的话他的控制级PACIN要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