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L412卡死在正在启动Windows画面

楼主(2014-07-16):
如题:联想ThinkPad L412卡死在正在启动Windows画面,此机器板号为DAOGC9MB8D0,这个机器是I3-330的处理器,HM55的桥,并且是INTEL集成显卡。CPU换过,内存换过,硬盘换过,HM55桥换过。系统原版单装也不行。有一个故障现象,装完系统后不打INTEL显卡驱动可以进系统,一旦打上显卡驱动,重启后就会卡死以Windows启动画面。遇到这种问题的朋友们给指点一下。朋友们别再和我说重做显卡之类的话了,因为这个机器是集成显卡,CPU自带集成INTEL显卡。谢谢大家!

网友A:
遇到过一个戴尔的机器和你的问题一样  是独显的  后来换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戴尔什么机器型号忘记了   是i3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一个戴尔的机器和你的问题一样  是独显的  后来换了显卡就好了

可惜这个是集显。没显卡可换

网友B:
查下CPU集显的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下CPU集显的供电

CPU集显如果没有供电机器都不会点亮吧

网友:
上次遇见个联想香港机  是不装显卡驱动没问题。装驱动黑屏 报了价没修。

网友:
刷最新的官网bios试试

网友D:
显卡驱动是去官网下载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集显如果没有供电机器都不会点亮吧

不是有无,而是纹波,带载能力。
还有CPU供电

网友:
我有台是进水的,到现在hi没好,头疼

网友:
小白我也不知道,坐等高手,一起讨论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驱动是去官网下载的么?

驱动是官网的

网友:
想刷,可惜官网的BIOS提不出BIN文件。

网友E:
建议换个系统试试,官网也不一定靠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换个系统试试,官网也不一定靠普

系统换过了,应该可以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开机到F1 就不动了,按F1没反映,USB键盘也没反映,南桥做了,两BIOS都刷了,EC加焊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裸板只装硬盘试试,有可能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开机进入安全模式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