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9600GSO显卡无显示

楼主(2014-07-16):
一个V星的9600GSO显卡,头一天用的好好的,第二天再开机就没有显示了,没有显示的时候似乎硬盘也没有读盘的动作,应该是自检没过。不过有时候还能亮,有显示。亮的时候可以随便用,游戏或者网页的随便用。但这时候只要是关机了再开,就又是黑屏,自检不过。偶尔可以点亮,总之只要是亮了就能一直用。关机再开,就没有。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点不亮,偶尔吧,能亮。感觉应该是核心的复位电路出现了故障?还请各位大神给小弟一些指导和建议!

网友A:
加焊一下显卡主芯片

网友:
桥虚焊了,大人

网友:
重值吧    个

网友:
加焊试一下吧

网友B:
加焊一下,楼主

网友:
前辈,换别的显卡可以正常用啊,是桥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下显卡主芯片

主芯片如果虚焊的话,那使用中也应该有异常吧,我试过半天多一点事都没有,重启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一下,楼主

前辈,我看大家都是建议我加焊核心,如果主芯片虚焊的话,使用中难道不会出现异常吗?我这个要是开机了试过用了六七个小时都没事,然后重启了就不亮。

网友:
刚才量了一下两边16组的数据接口的阻值,正面两条和背面一条,一共3条,阻值有一定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