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又一通病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4-07-16):
如题,B470待机正常,开机不显示,电流是0.7左右

以电流来看,集显电压应该是没出,万用表测量果然是有CPU供电没有集显供电,此板集显供电是在跑马过内存后产生,测内存I2C总线,一点波形都没有,所以此时是没有跑马,接着测量主板各路供电,发现独显供电没有产生,而独显供电是由RT8208控制2个铁壳MOS管来产生的,因为是铁壳MOS管,都懂得,直接拆掉铁壳上管,果然是烧坏了,下图红圈地方

直接把RT8208与铁壳MOS管一起换掉,通电开机电流正常往上爬,接屏显示了,到此维修结束,另外此MOS管坏了一定要把供电芯片与MOS管一起更
换,不然换多少MOS管也是烧掉,修到过好几台是这种问题的,应该也算是通病吧。没什么技术含量,写的不好,大家还请见谅。

网友:
恩  不错  修过很多这种故障了  简直就是送钱来了

网友:
下次就要注意了

网友:
这个修过几个了

网友A:
但是有修过这样问题后来掉电,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有修过这样问题后来掉电,还是没有修好。

掉电时电压都有出吗,应该是后续有信号没有出来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 一起换

网友:
下次遇到了基本可以秒了

网友:
没遇到B470E  遇到的都是B470

网友:
上次修到这个主板没搞好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

网友:
这个早知道啦

网友:
很好的经验  谢谢楼主

网友:
运气蛮好,我上次遇到过一样的,王八管和RT8208都换了,可还是不出独显电压,没修好

网友(2014-09-03):
我的有供电出来  但是都是没显示。电流上到1.9几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真相绝对靠谱,照单全收

网友:
厂家故意设计的通病

网友:
有波就是好,来实地就是为了抓波神功

网友:
zhe这种坏的很多呀

网友:
经验这谈,学习学习

网友:
铁壳 麻烦哦

网友:
铁管子好像是通病来的,上次我也修了,只是没和芯片一起换,结果还是不行,最后没办法,也是连芯片一起换了,就OK了

网友B(2014-10-03):
图纸有没有  发一下

网友:
联想用的铁壳MOS管了,必须上下管芯片一起换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有没有  发一下

网友:
呵呵!很好的经验!

网友:
换了好多MOS管都是烧掉了,一起换就不会烧

网友(2017-04-27):
感谢提醒。连供电芯片一起换了。记住了

网友:
故意设计的通病

网友C:
你这运气好,CPU没烧,一般都会烧的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走运啊,我今天也遇到一台和楼主一模一样的情况,不过我把芯片和上管换好之后显卡电压1.05V出来了,可特么一开机CPU电压只出来一会儿就瞬间消失了,再等几秒钟就掉电了,哎……到现在都没找出故障在哪里,实在憋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运气好,CPU没烧,一般都会烧的

是显卡这边出问题又关CPU什么事儿?

网友:
这个后面那个小八角也爱坏

网友:
这样的问题修过好多次了

网友:
遇到一台B470  没有独显供电   也没有集显供电  感觉和这个很像   也没有修出来

网友:
修到显卡供电出来了,集成显卡没有供电,怎么修理

网友:
这个修到到过

网友:
修了好多。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