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清华同方开机亮下然后黄灯

楼主(2014-07-16):
请教各位师傅,这里有块清华同方xp2211afw的液晶显示屏,开机亮下,然后就是黄灯,这类问题一般出现在那部分。谢谢大家!

网友:
黄灯 是没信号

网友:
拆开看一下,说不定电容坏了

网友:
看看电容有鼓包的没有不行在看看高压板

网友:
你这说的太含糊了   不管怎么样拆开才说

网友:
有电容鼓目前没有这个型号,正在路上,回来换了看看会不会好。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忙!

网友:
楼主先拆开看看 量了之后把数据告诉我们才可以帮你啊

网友:
真说不定是电容鼓了

网友:
不拆开怎么知道问题呢????

网友:
不是电容问题,大家能帮忙说说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看来你知道原因,可否请教下是什么问题吗?感谢!

网友:
亮黄灯  是显示器没接收到主机信号
看驱动部分吧

网友:
晕,由于发错货我用了25v 1000uf 代替了25v 680uf现在是亮一会自动关了,不亮黄灯,是长亮。就是看不见。

网友:
还是看不懂
指示灯到底亮不亮    亮什么颜色

网友:
以前是开机亮下就蓝色变黄色现在换过电容开机有画面常亮蓝色几秒就黑屏,但蓝色灯一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