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6 不开机 求帮助

楼主(2014-07-16):
昨天接的一个dell 1536机器。加电到1.33 BGA北桥。显卡故障依旧。求帮忙。完全没思路了
不开机

网友:
谁能帮帮忙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直接换北桥!

网友:
什么芯片组?电压时钟复位什么情况?不说个大概怎么帮你

网友:
楼主主板修好没有啊? 我也有一台这机器,第一次来修是开机无显,是北桥问题,但是温度好高了,用半个月又返修,、客户急我就风枪吹吹让他走了,过几天过来,我叫他把散热器也换了。但是再次作这个桥的时候,作短了,换一个新的也作短,郁闷了,换第二个不短路了,但是不跑马了!!!!!郁闷啊!!!!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