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6CM 显示绿屏

楼主(2014-07-16):
前几天收到个华硕K56CM 。一开始绿屏。摔过。定屛线故障依旧。显卡重值过。还是绿屏。显卡驱动还挂不上了。定了个显卡。 开不开机了。开机加电到0.7几就掉电了。主板有掉点。请问谁有办法解决。谁有这个主板的
。
华硕
不开机
显卡
掉电

网友A:
换了显卡还绿吗

网友:
主板显卡部分有断线故障

网友:
显卡没做好 做短路了吧

网友:
甩掉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显卡还绿吗
换了显卡掉电了。我重新植珠还是掉电。我正在给原来的芯片植珠 希望故障重现。要不就彻底死了

网友:
摔过的机器不好搞哦 怕不稳定

网友:
订的是全新的吗 怎么会掉电?看看有没有掉件或者是不是没焊好

网友:
你测一下屏是好的不,如是好的你看显存发烫不

网友:
我吧显存重植了。焊接显卡的时候有可能虚焊

网友:
屏接口或是屏线问题

网友:
显存、显卡有虚焊或者有掉件了。

网友:
显存重植。显卡恢复原来的显卡。还是发绿。屛线已经换新的。屏接口。怎么弄啊

网友:
应该是供电问题吧。

网友:
摔过的主板最好就是换主板,修好了也不稳定的。

网友:
脑袋疼啊。新手修本本就是经验少啊。

网友:
这个故障感觉跟 显卡问题不大 从屏线 屏下手

网友:
q我来看看的——绿屏,是因为少了别的色彩,才出绿色,你看看排线吧,这货出问题多——,再有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南桥底下断线了绿屏,显示屏接到南桥的,断了一根线

网友:
或者南桥到屏接口的电阻开路了,中间有 0 欧 电阻

网友:
华硕没图纸噢,太难了没图就没法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