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待机无3v5v之修板不能粗心!

楼主(2014-07-16):
一进水机子故障为无待机,
51125的各引脚电压为     1脚1.5       3脚2.0    6脚1.6    8脚3.3     13脚3.3    16脚18.5    17脚 4.9  23脚0、 3v 5v电感没有输出,各电感没有短路为毛条件都满足了还是没有输出,芯片换过了!!!!

   主板少件了,补上一个电容就好了!!!

补充内容 (2014-7-17 07:07):
补充一下就是3v 5v芯片第9脚掉了一个电容,另外这电容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wtbdaaaa -5 哪个电容你不说!不带这样发贴的!

网友:
多换几个芯片试下, , 或者把后面的滤波电容换掉试下

网友:
测下是不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A:
应该是后级短路,保护了, 你测后级3-5V试试看

网友:
你测后级3-5V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后级短路,保护了, 你测后级3-5V试试看

3v5v转换管子后面也不短路啊

网友B:
也遇过类似情况  解决了吗 楼主

网友:
电感  mos管 电容  芯片一套换试试

网友C:
不是说点火回路么?怎么变成待机电压没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点火回路么?怎么变成待机电压没出了?

我既感觉是点火回路,又认为待机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遇过类似情况  解决了吗 楼主

还没有搞定啊!

网友D:
9、22脚外围阻、容件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9、22脚外围阻、容件查了吗?

粗心了,后来发现主板有掉件,补上就好了!

网友E:
哪个电容分享下啊

网友F:
楼主,是哪个电容  ?PC416?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个电容分享下啊

已经补上,了昨天时间匆忙没来得及在帖子补上,就是51125第9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哪个电容  ?PC416?

已经补上,了昨天时间匆忙没来得及在帖子补上,就是51125第9脚

网友G:
楼主说了有18.5V,这跟点火有啥关系。有点晕。

网友:
没有PC412、PC413是不输出35的,是BAST.激放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了有18.5V,这跟点火有啥关系。有点晕。

应经改正了,就是3v5v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