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磐正AF560T pro 主板电路图 非常感谢!!!

楼主(2014-07-16):
如题,小弟的磐正AF560T pro 主板坏了,不用独显时候偶尔能开机,插上独显后开不了机,求
电路图
非常感谢!!!
开不了机

网友:
看看主板的显卡供电部分

网友:
不用找的,找不到的,查显卡的时钟复位,供电,打值16对电容的阻值是否一致
同意楼主:
2.0
qlxiang825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