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主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7-16):
今天接到一台HP 431的机器 客户要求快修 多加100元 350元 ,不触发 按下开关读卡器的灯持续亮5秒左右  拆开机器 都是灰尘 一看就没动过的  先查EC条件 全部都正常 手上有现成的废板 直接把BIOS换掉 故障一样,查到RTC电路的时候 量到RTCRST#的时候突然触发开机了 而且RTCRST#电压正常3.3V 心想难道机器不稳定偶尔会开?关掉后重新按开关还是一样的故障 再次用表笔反复触发正常开机,因为是快修,我也不浪费时间去查,直接飞根线到开机触发,但是问题来了这样飞线 根部不受控制,只要通电就开机了 问下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种现象 能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么 为什么一量RTCRST#就触发
注:此机器已经修复 直接把那电容去掉就好了 ,电容万用表是量不出好坏,用示波器看波形才发现有问题

网友(点评):
RTCRST#线路有问题

网友:
查查这个信号的rc复位电路有没问题,电容有没掉或坏了

网友:
这是正常的

网友:
把那个CS4的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哎 给你做个总结吧 有示波器就是好 修得不错 惠普的不好修

网友:
有这两个对比的波形吗?示波器测试哪里?

网友:
取了不上也可以?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
能找到问题根源最好了呵呵,要是我还真不知道如何整,因为手里木有波波,如果知道这个线路有问题的话,只能把这条线路上的元件扫荡一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