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25 机器外接可以亮,屏幕不亮什么问题

楼主(2014-07-16):
     E325    机器外接可以亮,屏幕不亮什么问题  机器第一天还是好的,第二天不亮了,,让我不解,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
检测呀,屏,屏线,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先换排线试一试呢

网友:
你哪里有屏的话可以先换一换屏

网友:
先用排除法

网友:
说的太笼统啦

网友:
     慢慢排除下呗

网友:
机器都排除了,屏显屏都是好的。  外接正常,屏显接口信号没电压,,一点电压都没。。。

网友:
机器已经解决。。显卡的一部分没工作。。

网友(点评):
还是显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