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无盘系统换网卡

楼主(2014-07-16):
一个宾馆,用的无盘系统,前几天我们这打雷,把工作站的几台电脑网卡打坏了,请问一下各位如何更换的,以前用的网卡是8139的,型号也是8139的,我现在用的TP8139的,型号是3239的,装上去一直获不到IP,是要改MAC地址吗?还是要找一样的网卡才行?
还有一个问题,服务器装了一个冰点还原,不知道如何破解??

网友(点评):
再好换一样的试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2014-08-21):
估计问题在于这个冰点还原,破解后可能会解决了。

网友:
在服务器那添加客户端MAC

网友:
哪位大师会啊,我也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2014-10-11):
学习学习 哪位大师指导指导

网友(2014-12-03):
冰点能破开吗 我也想知道   你可以先在服务器添加网卡 不从启不就完了

网友:
无盘软件上加上去

网友:
如果没有还原系统,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问题在于这个冰点还原,破解后可能会解决了。

正解,非要十个字么,好吧

网友(2015-07-07):
无盘系统用冰点还原???这宾馆也好不到哪里
至少你也要个锐起,网众吧

网友:
学习学习,这方面知识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