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故障维修之优派ViewSonic VX1940W

楼主(2014-07-16):
显示器:优派ViewSonic VX1940W
显示器产品型号:VS11868
故障现象:通电后,指示灯一亮一灭,反复如此
故障检修:
1:拆机后,在电源板的输出部分有两个电容已鼓包
如图:(图中电容已更换)

2:电容更换后,测电源板输出电压,5V有2点几伏电压,12V有6点几伏的电压,测的电压偏低
如图:

3:于是检测代换:二极管,所有电容,光耦均无果,故障依旧
如图:

4:后查资料:如果输出电压过高,过低,或不稳定,就检查电源电压取样电路,TL431,光耦等,其他元器件已更换,于是想到更换431,但 单独测431阻值正常,怀疑是431软击穿,替换431后,故障排出
如图:

5:更换431后故障排出,再测电源板输出电压5V和12V,电压恢复正常
如图:

6:上张驱动板图及测得电压
如图:

注:此贴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将自己刚刚维修的经过写出来,一:可自己加深记忆,二则:就算给新人维修提供一种维修的方向吧,以便碰到此类故障可以参考一下,老手们就飘过吧 有不足之处望坛友给出宝贵经验  谢谢

网友A:
电压不稳定和431有关系,光耦这东西一直都不知道怎么测!不知楼主有没有办法测光耦,指教一下

zpz
我测光耦时用两块机械万用表,一块拨到RX10K档,黑笔接发光管正极,红笔接负极。另一块在RX100档,黑笔接光敏管C极,红接E极,当第一块表笔碰触、离开时,第二块表阻值有明显变化。

网友:
    学习学习,慢慢积累

网友:
楼主的显示器修得可以说是很顺!一步一步进行中。对初学者确实是个理想的教材。支持!

网友:
本帖虽然对楼主来说没什么技术含量,但对新人启发不少,谢谢!

网友:
电压不稳定跟TL431有密切关系,TL431是可控精密稳压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稳定和431有关系,光耦这东西一直都不知道怎么测!不知楼主有没有办法测光耦,指教一下

没有机械表了,现在都是数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稳定和431有关系,光耦这东西一直都不知道怎么测!不知楼主有没有办法测光耦,指教一下

对。。。我也是只知道换 不知道怎么测 求告知

网友:
输出电压偏低偏高不跳变的话,多数都跟431有关系!

网友(2014-08-15):
引用 网友B:
对。。。我也是只知道换 不知道怎么测 求告知

光耦可以用指针万用表测试好坏 但要用2个指针表 其中一个固定不动 另一个触碰发光二极管的二脚会有阻值,光耦就是好的

网友:
431的问题。。还是难找啊。。楼主经验技术好。。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描述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我也是只知道换 不知道怎么测 求告知

代换法
、、、、、、、、

网友:
431 光耦坏的真不多

网友(2014-09-18):
一般电压不稳定。偏低、偏高,要不就是光耦,431要不就是电源IC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稳定和431有关系,光耦这东西一直都不知道怎么测!不知楼主有没有办法测光耦,指教一下

根据光耦的内部框图,用两个万用表同时测就行了。

网友:
不错,药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