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保护也不起振的7500B

楼主(2014-07-16):
先介绍一下,此款电源为角斗士375的山寨电源,顾客说为雷击。好,接下来上图。

一看就知道。7500B+339组合,
因为雷击,首先AC端桥,OK 高压电容正常,功率开关管OK,
接下来上电,5VSB实测5.12V.PS-ON实测量4.4V,看来待机电路一切正常,于是短接PS-ON上电,结果风扇没有动静,各路电压无出,
但是这种没动静不是保护的那种,而是一下都不动。
那么再接下来就是查7500B的各脚电压啦。
上图先

下面我的测量参数我再发上来。
待机时,1脚:0V     2脚:4.8V      3脚:0.6V    4脚: 4.12     5脚:1.6V         6脚:3.5V         7脚:GND             8脚:2.3V              9脚和10脚:GND
11脚:2.3V                   12脚:VCC供电8.5V     13脚14脚15脚:REF电压:4.91V                 16脚:0.32
工作时:同上,没变化。
怀疑7500B是否有问题:所以先更换了,故障依旧
还有一点怀疑339检测到哪一路短路保护,但是又被我否定了,因为风扇是根本没动,不像是保护故障。
两个驱动三极管也查过了,正常。
主功率开关管的外围也查过,都正常。
现在没有思路了,不知道哪位大神碰到过这种问题,能点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A:
实在不行就换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就换个吧

嗯,我已经是换电源高手了,我想再进一步。

网友:
已经电源已经 修复,因为怀疑没有保护,而无法启动,那么就有可能是保护元件故障,所以在网上找了LM339参数做了对比。发现有电压确实异常,更换后OK。

网友:
7500的4脚电压不对,开机时应为低电平,查由339组成的开机电路。

思路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