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8221P ASUS的机器,无cpu和显卡供电。

楼主(2014-07-16):
开机电流0.14、无cpu供电和显卡供电。bios重新刷过。南桥换过。其他电压正常。有同行遇到过同样问题不。

网友:
你这么修不行 ,要根据条件一步步来

网友:
看时序修起

网友:
根据时序,查看信号来修啊,这种问题凭经验来修,简直是瞎修。。。。

网友:
没cpu供电  你刷啥bios啊

网友:
看时序修机器。。

网友:
这个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