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71311U进系统掉电。装系统也掉电解决方法

楼主(2014-07-16):
很简单。
把背光拨下就好正常进系统了。
经测试,原来是保隔电路不良。管子该换的都换了。
没招了,就在19V保险飞一条线到背光19V。解决了。。。不掉了。。进系统测试没问题。。。有图有真相,看下图

网友A:
电池还能充电么?

网友B:
这个十九伏没有是不是有处保险坏了呢?
还给加多宝打广告呢,王老吉知道吗?

网友:
这样改动充电没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还能充电么?

可以啊。。。你怎么会问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十九伏没有是不是有处保险坏了呢?
还给加多宝打广告呢,王老吉知道吗?

有客户请喝的,,正常拍照,,顺手放了

网友:
是怎么测出事保护隔离出的问题 ?

网友:
不是很明白。
保隔不良,19V过不到背光会造成进系统掉电吗?

网友:
能详细的说明下吗?

网友:
这个还是没有找出问题的.

网友:
手头也有台索尼SVE141C1T笔记本,冷机开机能进系统,但刚到系统界面时“巴塔”就掉电关机。然后再开机,以后掉电时间越来越短,到最后哪怕进BIOS都掉电,清灰保养过(没什么灰),加导热胶,换过内存,硬盘,重做系统,还是这样。按理说这款机器还在保修内,壳附近没索尼维修站,客户就放我这修了,网上也搜了,貌似没有这种现象的描述,有经验的老手不妨出下手,给出个思路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