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接口短路,19v怎么飞线 谢谢大家

楼主(2014-07-16):
(图片)

网友:
什么接口  电源接口吗

网友:
接口短路?不知道你说的哪里的接口短路?还飞线??哥们你直接把短路排除掉就好了啊,还飞毛线啊???

网友:
你给我你的QQ  刚修好这么一台。

网友:
坐等高手,我也不知道,一起讨论共同进步

1165785759 -5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这兄弟是看你头像不爽才扣你分的吧

网友:
   适配器接口的话  修出来就行了。。。 为什么会想到飞线??

网友:
你现在是什么问题  你都不说  我们怎么帮你呢

网友:
楼主什么接口说清楚一些,不能让我们猜。

网友:
你图纸都有,还有什么问的呢?

网友:
之前插电源没有反应,接口主供电那个脚烧焦了  就只有接口短路  所以我想接19v,不知道应该接到哪里,刚刚我把PL6 PL7都拆掉了,直接 接到PL6就可以开机。但是掉电,重启    我qq510298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