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保护隔离场管严重烧毁

楼主(2014-07-16):
一联想3000 G430机器,客户说用错了充电器,导致机器烧毁。
拆机检查,发现保护隔离场管P2003EVG两只严重烧坏,拆掉场管,后级未短路。
现求教,1、这种情况一般是只烧毁隔离场管,还是其他部分会连带烧毁。
   2、场管P2003EVG可以用什么型号的管子代换,手上没有现成的P2003EVG

PS:本机已经修好,就是没有原来的管子,等P2003EVG到货换上就可以交工了

网友A:
看看图纸啊,看看用的什么场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图纸啊,看看用的什么场馆

用的就是P2003EVG

网友B:
找联想3000 G430机器图纸看看什么场管,用什么代换P2003EVG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联想3000 G430机器图纸看看什么场管,用什么代换P2003EVG不清楚。

看了图纸,上面写的是FDS4435BZ_SO8

网友C:
看电路图能猜得出用什么东西 吧〈〉?????再不行去掏宝查那编号——就会有东西 出了,或去查手册——,

网友:
是什么桥南桥

网友D:
八角的还是贴片的? 板层有烧坏吗? 八角还能修修,  如果是贴片的板层还烧坏的。建议换板容易返修。你只要去料板上拆保护隔离管就行了,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电路图能猜得出用什么东西 吧〈〉?????再不行去掏宝查那编号——就会有东西 出了,或去查手 ...

P沟道管子,

网友:
没注意,应该是ICH7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八角的还是贴片的? 板层有烧坏吗? 八角还能修修,  如果是贴片的板层还烧坏的。建议换板容易返修。你只 ...

基本上已经修复了,问题不大

网友:
.....我说的是看看是N沟道还是P沟道。。。

网友:
帅屌  给张图纸噻

网友:
代换脚位一样就行,型号可以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