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展电源,有有待机电压,有,开启电压,就是没有输出

楼主(2014-07-16):
采用 AZ7500BP-E1 电压比较器 和 AZ7500BP-E1 脉宽调制控制电路!AZ7500 Vcc为12伏,待机状态
8脚和11脚为2点多伏,短接绿线黑线后为1点多伏,开关管就没有导通呀!现在怎么办?还有7500工作电压正常吗?还有的说工作电压得40伏,是怎么回事!急急,求助中

网友(点评):
查4脚电压,推动管及开关管相关电阻

网友:
4脚3.25呀!正常?这个脚是DCT,什么作用呢

网友:
4脚 3.25呀!正常?这个脚是DCT,什么作用呢4脚 3.25呀!正常?这个脚是DCT,什么作用呢

网友(点评):
短路绿线和地线时,4脚正常时为低电平。高电平为保护

网友A:
4脚没短接绿黑线时候是3.25,短接后为0v

网友(点评):
7500正常,查8,11 脚相连的推动三极管和主开关管基极和发射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4脚没短接绿黑线时候是3.25,短接后为0v

未短接绿黑线,8,11脚电压2.2V,短接后变为1.4V。主开关管的基极电阻为517,636!怎么2个不一样呢!发射极不是接地了吗?怎么测电阻呢??

网友(点评):
基极串联的电阻,推动三极管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如果短接前后二只推动管的C极输出电压基本一致的话(有变化),多是主开关管及其旁路元件有问题

网友:
也在修一个技展的副电源,还没修好。

网友:
电源脚12v正常,来自辅助电源,在正常工作后由变压器绕组输出自供电,大约20v左右。建议查自供电电路,推动管,主开关管,另外用万用表测得管子脚阻值只能参考。

网友:
7500  12v是可以工作了,4脚是死区控制,高电平代表保护了。看看肖特基还有输出电容什么的吧

网友:
对于半桥电路来说,有待机电压就先从两个主开关管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