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集显开机电流0.65-0.72-0.65不动了

楼主(2014-07-16):
机器:联想T400
故障:接收触发开机电流在0.65-0.72-0.65不动了,集显主板,CPU:P8600 双根1G内存,拆机裸板 ,还我的CPU 内存 故障同样,主板各大电感都有电,2次转换电压都有,示波器打时钟周边引脚都有漂亮时钟,最后测量CPU。基准,CPURST.PLCRST,都有1.05伏,南北桥全是黑胶,(前天搞个一样的T400独显,下显卡结果南北桥显存全冒珠了)现在不敢大意动桥了,现在无维修思路了,求各位同行大哥有搞定过的给个意见吧?在线等谢谢

网友:
通常是北桥问题

网友:
坐等高手,我也不知道,一起讨论共同进步

网友(点评):
怎么在哪都能看见你灌水 。。。。。。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我也建议从简单入手,先刷程序

网友:
BIOS涮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这种基本没什么标准答案,自己试着换看看

网友:
这个U口坏很多!

网友:
先查看内存。不行就南桥。或者电路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