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线修复海尔笔记本大短。

楼主(2014-07-16):
2014年7月16日, 地点上海川沙海洋电脑城203

今天早上忙的不可开交,一同行拿来一台海尔笔记本,大短。 一想大短好修啊,直接拆机。哎呀妈呀,惊呆了。上图。

想想都这样了,就直接插上电源让他烧吧,烧的不短为止。然后直接飞线越过隔离保护,嘿嘿待机正常,触发上电咯。

电流卡到0.2不亮机。我去。  在板子上实测,不出CPU供电。

实测板子的供电开启都正常。 为什么就不出CPU供电呢? 在迅维学过都应该知道,BIOS,桥也是参与开启CPU供电的。 应为是一修机也就没去考虑BIOS,直接去查桥的条件。 发现桥的+3v与+5v的供电不正常。于是查找他们的来源。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啊。惊呆了。还是来自于保护隔离那边哟。我去。

他们受控于P2806这个芯片,我也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啥。我测了这俩管子G级电压明显不对,我也懒得修他直接飞线,不行啊,还是要乖乖的修他,由于本人比较懒,就直接去测量他的供电,发现敌情,他的电压来自于Vad(公共点)那就直接飞线么。就从精密电阻那直接飞了跟先到他的供电脚,上电,此时大短,大短...   原本烧坏的地方又烧了起来,我想烧就烧吧,去上个厕所,回来待机正常了,0.035  上电 亮机,哈哈...

此机没啥技术含量。高手勿喷。

还望看到的迅维同学给我加加分。修机容易发帖不易啊。附上图纸点位。

图纸点位都在里面

网友:
不割的话   很容易出问题的,,,  到时候 还要返修

网友:
烧鸡居然敢去厕所?你就不怕着火啊?

网友:
这方法太狠了

网友:
最好别偷懒哦!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A:
  为什么不把烧坏的那块板层   割掉。。。

网友:
这样板子还不如直接换了,换了安心

修好稳定使用就行了。。
修机子修到这境界了牛逼!!!
估计用不长久!

网友:
让他烧都能烧好啊,极品啊,楼主真是胆大啊,让他烧着也敢跑去上厕所。。。。

网友:
你运气真好,我表示佩服

网友:
这都可以修好 LZ牛B

网友:
LZ 胆子挺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把烧坏的那块板层   割掉。。。

背后是开关,割了开关不好改啊

网友:
呵呵   楼主的但挺大啊  佩服啊

网友C:
s要是换我就换板,这还有得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把烧坏的那块板层   割掉。。。

  不割的话   很容易出问题的,,,  到时候 还要返修

网友D:
最少要割掉烧焦的那层吧  这样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少要割掉烧焦的那层吧  这样保险

割了没强度,他按开关要直接把板子按坏的。 既然不短了,就让他留着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背后是开关,割了开关不好改啊

最少要刮掉烧焦的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少要刮掉烧焦的线吧

刮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割的话   很容易出问题的,,,  到时候 还要返修

把烧焦的刮掉了。 我也想割掉,没办法。割了开关改不上去了。

网友E:
呵呵呵,大短原来还可以这样子烧的,不错~~胆子好大,就不怕烧掉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呵,大短原来还可以这样子烧的,不错~~胆子好大,就不怕烧掉桥么。。。

公共点烧不到桥里面去

网友F:
维克多,,I  like   我又学会了

网友: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克多,,I  like   我又学会了

崔崔君。

网友:
烧鸡居然敢去厕所?你就不怕着火啊?
同意楼主:
5.0
xiaochide
同意楼主:

网友:
阳光梦
同意楼主:

网友G:
我有一块索尼的板子 烧了个洞 死活没总线供电
根号二
可以从桥供电拉个给他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块索尼的板子 烧了个洞 死活没总线供电
可以从桥供电拉个给他

网友:
没有保隔了吧?只能用适配器供电吗?

网友:
太凶残了哦,直接烧就不管了。。还真没试过。。

网友:
飞线旁边的那个小芯片挂掉了 它升压的,既然那个n沟隔离管没装,也就无所谓了,这机器隔离管开启电压要28v,不过这样也能用,不知道楼主是否试了电池插上能否同时用

网友:
强悍,这样能用多久

网友:
看着惊心动动魄,能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下次再烧就更严重了

网友:
烧的这么严重也被楼主修好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如果是我的 一看都烧成那样了 就懒得修了

网友:
有时候修笔记本,也要看是否能碰到狗SHI运.

网友:
这样都能烧好真是厉害啊

网友:
先让他这样用着吧。

网友:
楼主喝了几斤酒·烧着机去厕所,牛逼

网友:
楼主艺高人胆大啊,太给力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不过如果是我我可不敢这样搞

网友:
楼主好人品啊,

网友:
哎呀烧的连他妈都不认识啦

网友:
要我就刮骨疗伤。再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H:
烧鸡居然敢去厕所?你就不怕着火啊?

他这是死马当活马医,不过技术是很不错的,

网友:
修得很好,不错

网友:
CPU供电没有,要看前面的电压出来没有啊……烧成那样都能修好,牛逼啊……

网友I:
烧着烧着就亮机了 待机也正常了  这啥原理啊?

网友:
这才是 人不狠站不稳啊

网友J:
楼主这是在板子的一面烧还没什么太难的,要是穿板的那种的话烧起来才叫个爽

网友:
刮开了,可以,主板层短路就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是在板子的一面烧还没什么太难的,要是穿板的那种的话烧起来才叫个爽

还真遇到过。 飞了好多线,不稳定,会掉电。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还真遇到过。 飞了好多线,不稳定,会掉电。

呵呵,那种能修好只能看运气,运气好刮开就好了,运气不好飞线也没用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烧着烧着就亮机了 待机也正常了  这啥原理啊?

短路的地方烧得不短路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J:
呵呵,那种能修好只能看运气,运气好刮开就好了,运气不好飞线也没用啊

看图纸点位,要知道这个信号去哪里,飞线。 线飞多了,教会在一起有干扰。不定时的掉电。

网友:
海尔T6的机器吧

网友:
就怕用不长,这个大短烧的厉害了,楼主最好处理一下烧焦的部位。

网友:
这样都能修好机器? 楼主是在逗我们吗?

网友:
稳压电源电流够大 都这样 烧下反而不短呢

网友:
烧成这样都能修好,楼主厉害啊

网友:
我晕 楼主是这么修大段的? 直接让板子自己烧?

网友:
引用 网友J:
短路的地方烧得不短路了嘛,

网友:
烧成这样也能用啊

网友:
迅维出来的都很Nb,都烧了一个角了,还能飞线飞好

网友:
直接是把短的地方给烧好了

网友:
又有技术,胆子有大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也太猛了 厉害

网友K:
亮是亮了,关键能用住吗?
根号二
必须能啊。测机两天,鲁大师压压温。
详情

网友:
你就不怕它又送回来

网友:
我都怕把其他东西 烧坏了

网友:
其实这个烧烧也挺好的,板层短路,冒冒烟就没事了,

网友:
烧糊的那块是什么啊

网友:
佩服楼主的耐心与大胆

网友:
胆大心细才是维修之道

网友:
嗯都成这样了还能搞好,

网友:
这才是维修的真谛

网友L:
不处理,就这样装起来了,师兄,你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处理,就这样装起来了,师兄,你牛B..

处理了,用绝缘胶布,热熔胶。

网友:
都成这样了,还能修啊  神医啊

网友:
大短了还就让它烧啊,胆真大

网友:
楼主真正的牛人,学习的路过

网友:
楼主厉害。烧成这样子还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K:
亮是亮了,关键能用住吗?

必须能啊。测机两天,鲁大师压压温。

网友:
烧的那么严重啊    能修牛掰啊

网友:
这样还能一直烧呀,我前天修个PCB烧坏的 把烧的都挖去了 还是冒火。最后不搞了

网友:
无跳变电流直接到0.9左右,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运气好。水平也好

网友:
楼主牛啊  这都行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
这电脑还真心牛  你也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s要是换我就换板,这还有得修

都换板的话  还做什么维修 换板谁不会

网友:
原来烧机可以这样烧的,让烧机大法再烧一会。

网友:
迅维的同学好强大哦

网友:
上厕所是 经典

网友:
这都能搞好。可惜只有两分了

网友:
这样的都能修好

网友:
这样烧也能有结果啊

网友:
楼主这都能让你修好了,实在是佩服,

网友:
够叼的 烧机直接去厕所

网友:
我也是觉得不如换了,省心啊

网友:
用久了会不会坏呢

网友:
哇 烧这样还能修好 碳不是导电么

网友:
没有保护隔离 能用多长时间 看天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烧好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最少要刮掉烧焦的线

网友:
修好后,,还能充放电不

网友:
就让它烧啊,,保护隔离没了,那充电电路呢?那人不会不用电池把!

网友:
这么叼 高手 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
烧的太严重了吧,这都能搞好,佩服啊

网友:
楼主可以真行,这样也能修好

网友:
高手在人间 人间有真爱。

网友:
上次我自己的电脑排线断了 我用手捏了下 屏烧坏了  气坏。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胆大,直接飞线过隔保,你这是死马当活马医的节奏啊,也不怕后级短路

网友:
楼主牛掰 威武 烧成这样都行

网友:
楼主艺高人胆大

网友:
烧的这么厉害,学习了,

网友:
修的很不错呀,厉害,佩服。

网友:
这个技术还可以呀。LZ谦虚啦

网友M:
不明白,既然是短路,是什么元件引起的。你也没有找到,也没有换,怎么可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明白,既然是短路,是什么元件引起的。你也没有找到,也没有换,怎么可能就好了。。。

管子短路引起板层短路,直接去掉,刮掉烧焦的。然后烧的板层不短。直接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明白,既然是短路,是什么元件引起的。你也没有找到,也没有换,怎么可能就好了。。。

哦,我没有见过。板子去掉了一部分。不会引起其他的线路短线。

网友:
厉害  ,  这都能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