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良档50 4C

楼主(2014-07-16):
           客户送一台主机过来说,不亮机,上诊断卡档50 4C,换内存没用,换CPU OK。

网友(点评):
想问下这是AMD的CPU来吗?

网友:
是什么主板什么CPU.麻烦楼主说一下。

网友:
AMD的CPU吗?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AMD的cpu

网友A:
感觉应该是AMD的CPU多这种问题。。。

网友:
AMI BIOS诊断卡50是完成1MB以上的存储器测试;将高速存储器的大小以便再定位和掩蔽。 4C清除1MB以上的存储器(软复位)将清除1MB以上的存储器。
Award BIOS  50 将当前的BIOS临时区内的CMOS值存到CMOS中。
PHOENIX 和tandy 3000 BIOS  50 将CPU类型和速度送到屏幕。4C屏蔽视频BIOS ROM.

网友:
是七彩虹主板,AMD4800+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是AMD的CPU多这种问题。。。

是七彩虹主板,AMD4800+cpu

网友(点评):
哦。。原来真的是AMD的CPU。。

网友:
AMDCPU的这类问题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