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a330bw通电无反应

楼主(2014-07-16):
三星s22a330bw通电无反应 ,电源14v正常,通电触摸按键开关电压有调变,指示灯不亮。背光也不亮。各位高手觉得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刷程序 试下  。。。。。

网友B:
三星的程序容易坏

网友:
可以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程序 试下  。。。。。

刷过不行呀 一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程序容易坏

刷过了已经

网友:
刷过还是不行呀,电流一点都没有调变。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吧 应该可以好

网友:
查一下驱动板是不是缺一组供电

网友:
遇到过触摸开关坏的,这种显示器挺多的最好能换一下开关试一下,你测开关电压有跳变也不能说明它的触摸开关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