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 q7t4

楼主(2014-07-16):
今天拿了一个17寸明基显示器高压板坏了,换了个通用的但是找不到开机电压。开机就白屏 求解释!!

网友:
上图看看啊,无图无真相

网友:
通用的要的3v飞到信号点

网友:
開機白屏那是你通用高壓板接錯定義 點  通用高壓板就使用 12V 接地 與ON /OFF點 有的有ADJ點可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