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7主板问题,码字辛苦

楼主(2014-07-16):
之前主板断了一根针脚,主板是技嘉的z87主板,然后貌似能点亮,怕不稳定去找别人修,想让他帮我焊上,他说要换底座,但是换底座有风险,点不亮就报废了,就帮我焊针脚,拿楼上等了20多分钟下来了,说弄好了,拿回家后想想有点不对劲,万一他没给我焊咋办,我想不行,就给他打电话,他说焊是不可能的了,太难了,找个东西给我垫了一下,至于其他的就不知道了,这个主板是之后换的,之前的主板退了,使用了一阵子,后来就发生各种问题了,比如关机后再开机能开机,可是重启后开不了机,貌似后来设置了下BIOS可以了,不过最近进安全模式重启的时候问题又出现了,不过后来自动就没了,还有鼠标问题,下了个安卓模拟器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候点击里面的东西无效,但是返回主菜单那排东西能用,就是有点慢,可能是兼容问题,不过有时候鼠标会不能滑动滑轮,就是点击了那个软件里后也不能滑动,点击桌面或者我的电脑里的图标的时候点一个旁边的几个也被点中了,这种情况有2次,不知什么问题,有时候IE好卡死,CHROME崩溃过一次,不过尤其是下面的WIN状态栏,有时候会变黑,点一下闪出来个画面就好了,以前曾经卡住过,不知道是不是软件或系统的问题,系统的WIN8.1,鼠标有时候还不灵,换个鼠标好了,可能是鼠标问题,以前鼠标设置竟然卡住,也可能是以前鼠标的问题。以上问题不知怎么办,不知道是不是主板问题或者是系统的问题,如果是主板针脚导致的不稳定或什么问题表现会如何,我打了那么多字,大神们快详细解答吧

网友A:
打字太多了没看明白什么意思,每个问题要用1,2,3.。。。。。。表示出来更容易理解,CPU断一根脚只要出来有一半左右是可以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字太多了没看明白什么意思,每个问题要用1,2,3.。。。。。。表示出来更容易理解,CPU断一根脚只要出来有 ...

可以接?貌似没一半,就露出来一点

网友:
之前主板断了一根针脚,主板是技嘉的z87主板,然后貌似能点亮,怕不稳定去找别人修,想让他帮我焊上,他说要换底座,但是换底座有风险,点不亮就报废了,就帮我焊针脚,拿楼上等了20多分钟下来了,说弄好了,拿回家后想想有点不对劲,万一他没给我焊咋办,我想不行,就给他打电话,他说焊是不可能的了,太难了,找个东西给我垫了一下,至于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这个主板是之后换的,之前的主板退了,使用了一阵子,             后来就发生各种问题了,       1,比如关机后再开机能开机,可是重启后开不了机,貌似后来设置了下BIOS可以了,不过最近进安全模式重启的时候问题又出现了,不过后来自动就没了       ,2,还有鼠标问题,下了个安卓模拟器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候点击里面的东西无效,但是返回主菜单那排东西能用,就是有点慢,可能是兼容问题,不过有时候鼠标会不能滑动滑轮,就是点击了那个软件里后也不能滑动,点击桌面或者我的电脑里的图标的时候点一个旁边的几个也被点中了,这种情况有2次,不知什么问题          3,有时候IE好卡死,CHROME崩溃过一次,不过尤其是下面的WIN状态栏,有时候会变黑,点一下闪出来个画面就好了,以前曾经卡住过,不知道是不是软件或系统的问题,系统的WIN8.1,       4,鼠标有时候还不灵,换个鼠标好了,可能是鼠标问题,以前鼠标设置竟然卡住,也可能是以前鼠标的问题。以上问题不知怎么办,           不知道是不是主板问题或者是系统的问题,如果是主板针脚导致的不稳定或什么问题表现会如何,我打了那么多字,大神们快详细解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字太多了没看明白什么意思,每个问题要用1,2,3.。。。。。。表示出来更容易理解,CPU断一根脚只要出来有 ...

已经发好了,您看看

网友B:
CPU座断了一个脚,换底座是有风险,不过要看你断的是什么位置的脚,是不是功能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座断了一个脚,换底座是有风险,不过要看你断的是什么位置的脚,是不是功能脚。

你要看图么,我有图的

网友:
还有他给我装好后,按上了CPU,说不让我拆,说拆了又要重装,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C:
我估计他没给你弄好,要不怎么不让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他没给你弄好,要不怎么不让拆

不知道呢,好可恶的商家,垫东西真的行么

网友B:
估计他怕你把垫的东西移位或者你自己拆碰坏针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他怕你把垫的东西移位或者你自己拆碰坏针脚吧。

有可能呃,大神垫东西真可以修么,我的问题你还没说呢

网友B:
首先我不是大神,大家都是一起共同学习维修经验的。具体要看的。理论上垫东西是可以的。你可以先装个win7系统,看看这样排除是系统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反正我以前碰到有人自己拆775的CPU ,把CPU座的针脚弄弯了几个,然后就不能正常关机,只能硬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不是大神,大家都是一起共同学习维修经验的。具体要看的。理论上垫东西是可以的。你可以先装个win7系 ...

好麻烦...下WIN7.....目前重启没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麻烦...下WIN7.....目前重启没事

哦,那先用着吧。win8很多软件不兼容的,现在都用win7的多。

网友E:
你说的这些好像都是软件方面不兼容引起的,硬件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那先用着吧。win8很多软件不兼容的,现在都用win7的多。

现在我发现一堆无响应的软件,比如安装东西到一半就无响应,过一会就好了,或者IE总是无响应是怎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这些好像都是软件方面不兼容引起的,硬件关系不大、。

不过最大的问题 是软件总是无响应

网友F:
哎,哥们,如果系统有段时间了还是先装个系统吧。 还有我们维修人都辛苦的,有什么情况还是找个专业的人看下吧,让我们为你服务下,也让我们赚点弄点利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哎,哥们,如果系统有段时间了还是先装个系统吧。 还有我们维修人都辛苦的,有什么情况还是找个专业的人 ...

系统我自己装了7,8次,还是无解。也进安全模式卸过很多次驱动也是无解,BIOS设置了很多次最近趋于完善,可问题依旧存在,所以才来问的,另外就算这些是软件不兼容,设置不恰当,可是还有个问题求解,PCI设备有问题是怎么了

网友:
之前有CPU座弯针的,我给拨好后装上CPU亮机,然后告诉他CPU尽量不要拿下来,可能下一次再压上就短路了。另外,把断的那根吹下来再换一根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