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4-07-16):
大家帮忙分析下这台飞利浦液晶显示器故障
排线插上电源指示灯就灭了!

应该是逻辑板短路。 楼主应该把电压电阻等检测结果一同说明才对。

网友:
查行场同步信号呗

网友:
不对,看错了,是屏排线插上就灭跟行场没关系

网友:
有短路呗!

网友:
4#  说说那里短路啊、、、

网友:
量一下屏供电电路有没有短路

网友A:
短路部位已经找到,但没有代换的,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部位已经找到,但没有代换的,唉。

是什么东西短路了啊?

网友:
拆下来可以点亮,点亮才发现屏幕其中一个角碎了,所以直接让客户取走了,因为来时我没有检查,不想惹麻烦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