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硕M4N78主板安装显卡挡4C,不装正常

楼主(2014-07-16):
接到板子故障为无时钟,换过822排阻后跑马正常本以为修好了,装独显后跑完45,4C就不动了,桥已经重做无效,BIOS刷过,各位请给点思路,谢谢!
华硕

网友:
这个主板是集显的吗?
看代码像是内存那块的问题,不过你不装显卡可以跑过代码。
打一下PCI-E插槽耠合电容是不是坏了。

网友:
有么有多换几款显卡试试了

网友:
这个华硕M4N78主板是没有集显的,那换块显卡试一下。

网友:
先换一个好的显卡试一下,

网友:
清洗一下显卡插槽

网友:
显卡的BIOS你刷过吗

网友:
维修的不确定性太多,不敢把话说满了,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重要的忘记说了,显卡是好的。

网友:
我就是档这个。。你补焊一下IO就好了。。我的修好了。。新的问题是15秒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