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报警

楼主(2014-07-16):
刚开始是用一个小时左右花屏,一看就是显卡问题,就订一个显卡换上去发现,开机就报警8声,反复报警,接着听到进系统声音,就是屏幕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请求各位师傅帮判断下什么问题,屏也换了,还是不行,真心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求助

网友(点评):
如果排除了屏线几真显卡了,可能是显卡散热没做好或者没焊好!

网友A:
显卡没做好,有空焊或是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没做好,有空焊或是显卡芯片坏了

就做了一次,应该不会坏吧,重新拆下,在植珠?

网友:
继续弄显卡吧

网友:
你也觉得还是显卡没做好啊

网友:
显卡坏的。现在买的基本都是翻新的。运气不好就赔钱

网友:
这个机器修到过好多台了,都是修显卡好的

网友: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显卡那32颗小电容。

网友:
靠进显卡的那一端。静态阻值应一样大。如果阻值无穷大有开路。阻值偏小有短路。

网友B: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重新植珠还是一样,8声报警

网友D:
有没有检查显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检查显存呢

内存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问题,不过最好查查图纸的总线架构,估计会有收获,如果是双显卡的架构会有切换独显集显的芯片,

网友:
AMD的一搬是北桥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呀。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吧

网友E:
这机器改个集显用就好了啊  还搞什么显卡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改个集显用就好了啊  还搞什么显卡啊

这个机器怎么改集显啊,貌似没预留集显吧,fdi都没用的

网友F:
估计还是显卡没做好或显卡不良,原来能显示的机器,外接花屏么,8声的话是已经检过显卡了,没检测到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怎么改集显啊,貌似没预留集显吧,fdi都没用的

这款机器我修过一个 CPU带集显的吧   是I的吗  直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机器我修过一个 CPU带集显的吧   是I的吗  直接改

FDI总线都没用,怎么改 I的带核显 没错,但不是每个机器都能改的

网友:
显存估计有问题,检查一下吧。没问题就还是弄显卡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估计还是显卡没做好或显卡不良,原来能显示的机器,外接花屏么,8声的话是已经检过显卡了,没检测到屏

外接不花屏啊,换了显卡,只能听到开机声音,内外都不显,郁闷啊

网友:
显卡再搞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换过了,还是不行

我说的是显存芯片,不是内存条啊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显卡没值好   要不就是显卡挂了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植珠还是一样,8声报警

换一个试试看啊

网友:
有些显卡重植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不花屏啊,换了显卡,只能听到开机声音,内外都不显,郁闷啊

确定bga没问题并过程中未掉元件未掉焊盘的话,再换个显卡吧,现在的a卡 比nv显卡门有过之而无不及

网友:
八声报警很显然是已经读取显卡,没认到屏

网友:
真的实在不行,改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