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一台三星S19A200NW的显示器屡烧升压开关管,高手进

楼主(2014-07-16):
本来接了一台S19A200NW的三星显示器,,老是烧升压板有开关MOS管,,换了原装了,用不了几天还是烧,,求解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另求购此主板,,,手上有两台一样的,,都是这个问题,,342669410

网友:
是高压板上的MOS管吗?好像一换就是一对的,还要加焊变压器

网友:
烧MOS管
1.过电压 是否电解电容不良 esr过高
2.过电流 是否贴片电容有漏电不良
3.升压控制IC及周边元件是否有元件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