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搞定华硕K40AC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4-07-16):
     首先所有外设拔掉,心想着看是不是某个外设导致不开机,外设拔掉还是不开机,直接拆下主板,裸板开机,还是不触发,待机电流0.012开机上去了0.016但还是回到了0.012,就是不触发,看来得坐下来好好看看主板电路,想尽办法搞到图纸点位图,有了这两个法宝,干起来。先分析下一般主板不触发的故障有三种情况,一:待机条件没有全部满足,二:EC没有发出SUSC_EC#和SUSB_EC#,就是供电芯片缺少EC的启动条件,三:将S5状态的电压转换成S3到S0的电压那里的场馆后级短路。我首先查的待机条件有没有满足,这个主板待机电压有:3vsus 5vsus 1.2vsus 12vsus,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我只测到了3v 5v 1,2v,12v是二极管和电容升压起来的,我打开图纸找到12v的测试点,发现为0v,后来把二极管换掉即可,我已经查到了升压二极管内部阻值不管你万用表怎么放,都是无穷大,没有300-800的数值,OK,从料板上拆下一个装上,接上电源,开机成功。

网友:
恭喜楼主又修好了一台机器。

网友A:
不触发的比较好修,遇到不跑马的头就大了

不触发的没有图纸也麻烦

网友:
这款机南桥坏得比较多

网友:
有了图纸修这个还好
ASUS的新机器没有图纸  不好搞    楼主要是配上维修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遇到好修的都是肉,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的比较好修,遇到不跑马的头就大了

是呀!没图纸不知道具体时序,会走率弯路的

网友:
楼主对故障的分析不错,学习了

网友:
不触发的比较好修,遇到不跑马的头就大了

网友:
技术不错,做了多久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呀,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