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一下显卡风扇接口的定义问题

楼主(2014-07-16):
首先显卡是两针的,那就说明是一路接地,另一路是电压,但是今天这款显卡两路都有对地阻值,请问正常吗,感觉很奇怪啊,按道理接地的是没有阻值的啊

网友(点评):
关键是接上风扇能转吗??

网友:
地跟供电有阻值,我的好像就有,应该没关系的吧

网友:
有一些是有阻值的,风扇能用就行了。一般来说是一个地一个电压的。

网友:
黑線一般來說是接地,紅線為12V供電

若紅黑雙線對地皆有阻抗,那為GPU晶片或晶體(例如:PB4350)控制風扇轉速

网友:
只要一个接风扇一个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不是直接接地的

网友:
你可以直接量下电压正不正常,风扇是否转速正常。。

网友A:
昨天我遇到两个了,新风扇与原显卡上的接口供电和地是反的,我测的两边都有阻值,我就量的哪个脚与12V通就接的供电,把显卡上的小白座拔下来反插的。

网友:
有一些是有阻值的,风扇能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遇到两个了,新风扇与原显卡上的接口供电和地是反的,我测的两边都有阻值,我就量的哪个脚与12V通就 ...

接反了风扇应该不转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反了风扇应该不转吧!

对啊,我是按接口上的小缺口插上去的,结果不转,我还以为供电不对,结果一量,供电和地是反的。12V在黑线上,我就把板子上的小白插槽拨下来反插的,不知道是人为的还是确定是反的。

网友:
12v 一般都是由主板供12v,在显卡的前1,2,3万用表一量就知道了,地的话有些是3极管控制的所以有阻值,有些直接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我是按接口上的小缺口插上去的,结果不转,我还以为供电不对,结果一量,供电和地是反的。12V在黑 ...

一般都是拔风扇电源的时候,将那个小白插槽一起拔掉了,再安回去弄反,所以风扇插回去就不转。

网友:
有相对电压吗,,,有可能是风扇烧了,,通路

网友:
一根是正极,一根是负极带调速功能,也就是负极通过一个三极管到地

网友C:
我的影驰9800 gt显卡原风扇3线换成一个2线风扇,结果驱动装不上啦!正郁闷中。。。高手诊断下

网友:
正常的。有正常负极就可以转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影驰9800 gt显卡原风扇3线换成一个2线风扇,结果驱动装不上啦!正郁闷中。。。高手诊断下

应该不关这事吧。。你可以最接翻三线的试下能否装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关这事吧。。你可以最接翻三线的试下能否装驱动

可惜,买2线时,把三线的给扔掉啦!影驰Nvidia GeForce 9800 GT的驱动这么难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