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出现重影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16):
各位大神,我的笔记本电脑出现重影,图标的底线是红色的,什么原因啊?会不会是屏线松了?屏幕坏了的可能性大不大啊?

网友A:
可以的话,请上照片

网友:
我给人截过图,完全是好的,应该是屏的问题,手机拍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话,请上照片

给人截过图,完全是好的,应该是屏的问题,手机拍不出来

网友:
路过的给点建议,说点看法呗,谢啦!

网友B:
看外接正常不,如果正常。屏线的问题应该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外接正常不,如果正常。屏线的问题应该大些。

嗯,不少人说可能是屏线松了,我自己不敢拆,明天送去修修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外接正常不,如果正常。屏线的问题应该大些。

请问联想笔记本的屏线好找吗??

网友:
不怕,联想的屏蛮好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