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取南桥掉了2个点,求大神看看这2个点对亮机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4-07-16):
今天帮同事换一个桥。是冠盟的GM桥。取桥说来话长 了。BGA 的中照照遭哪个搞丢了。然后我就用的大照照,。可是大照照放不进去。有3个电容挡起的。但是没办法,我不想取电容直接取桥。然后心里面知道要吹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最后还是掉了2个点。就是最边边的2个点,。我可能吹到像显卡加焊那样的久了都掉电真是太无语了。 今天下班回家我特意搜了下2个点的意思,。 请问下大神这2个点影响亮机不。或者是什么意思呢,台式主板,82801GB 下楼有图。

补充内容 (2016-1-30 13:02):
维修需要的是细心,而我却最差的就是细心。我的耐心要被我的粗心折磨死了。  这块板子能修好很感谢当时的姚浩同学

网友A:
我自己也下载了资料图,可是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也下载了资料图,可是看不懂啊。

A28 和 A27  这2个点

网友:
一个3V供电   一个硬盘信号,

网友:
楼主只能修复掉点了

网友:
这两点有用哦。。要飞下线才行啊。。。

网友:
原来RING#是3V供电?4楼看成B27了吧?它应该是个信号,虽然我不认识。

网友:
我只补了A27这个点,A28没找到线。看起像是空点,但是图纸上面又有线路连接,。最后亮了。硬盘也认的到。

网友:
``来看看··居然掉点了··

网友:
SUS_STAT# / LPCPD#    挂起状态信号:该信号有效表明系统马上要进入低功率状态。它能监控这些设备以及内存从正常模式进入挂起模式,也能用于隔离其它外围设备的输出并关闭它们的电源,该信号在LPC I/F上调用LPCPD#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