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坏道拷数据

楼主(2014-07-16):
某学校的主任系统进不去,进去重启,进去重启。。。初步判断有坏道
劝他换硬盘,恢复数据
钱应该不是问题吧
因为C盘是坏的有个X,但他要原来所有的数据

上图,两块硬盘

插上神U

进入PE,运行GHOST这个古老的神器
方法就是:DISK TO DISK 太简单了人人都会的

漫长的时间来了

居然有提示,英文不太认识,yes OK还是懂的,哈哈

等待的时间真够漫长的

恢复好了,就直接可以进入系统

其实这个方法仅供参考,绝对不是万能的,对于少数坏道可以,坏道多了对分区表破坏大了,也只能是拷数据装系统了
关键是那老头太烦了,整盘拷出来还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的

网友A:
有个X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X有什么关系。

有X就有借口劝客户换硬盘。

网友B:
有一次硬盘对刻,居然不能进系统,只能借助U盘进系统,新建引导也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不断重启明显是系统被破坏呀,楼主开始就判断硬盘问题,要求换硬盘对于做生意来说非常专业

网友D:
牛呀,钱没少收吧。

网友E:
就是把客户的盘考到新盘里吗?系统什么的都可以弄过去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是把客户的盘考到新盘里吗?系统什么的都可以弄过去吗?

恩,之前他的C盘是坏的进系统反复重启。DISK TO DISK 新硬盘后好像把坏道忽略了一样。直接可以打开C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呀,钱没少收吧。

呵呵,200数据+380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断重启明显是系统被破坏呀,楼主开始就判断硬盘问题,要求换硬盘对于做生意来说非常专业

进PE的时候C盘损坏的时候会很慢,有时候C盘损坏不一定是有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次硬盘对刻,居然不能进系统,只能借助U盘进系统,新建引导也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MBR重建过了吗,进不去系统有什么提示吗

网友G:
楼主,GHOST的时候我看你一张图写着发现坏道,GHOST软件怎么能发现坏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主,GHOST的时候我看你一张图写着发现坏道,GHOST软件怎么能发现坏道?

ghost发现坏道就选 ”继续“(CONTINUE)的英文

网友:
引用 网友F:
ghost发现坏道就选 ”继续“(CONTINUE)的英文

这应该是逻辑坏道。

网友:
提示上说的: could not read used MFT record 啊
很佩服楼主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恩,之前他的C盘是坏的进系统反复重启。DISK TO DISK 新硬盘后好像把坏道忽略了一样。直接可以打开C盘

谢谢楼主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