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个成色好的故障机,无维修,索尼原产PCG-4Q1T

楼主(2014-07-16):
年初淘宝换了一片全新主板,现在故障是能开机,屏幕黑,可以看到图像,几秒钟后关机,再开依旧。无从下手,直接换给了同行,客户又把机子送给了他,把内存硬盘拆了又送给了我,现在是按开关没有反应,不知道是没电了还开关线没插。 可以保证的是,东西没有维修过,也不会少件掉件,也没有进水摔过,就是主板连接C壳的那个排线断了一些线,造成触摸板不能用,其他都正常。就是这样了,其他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电源没有。 外观成色近乎完美。 觉得值得多少钱给个价钱就行了,屏幕包好。除了上述说的几个问题外,其他都是好的,电池也是耐用的 板号是MBX-191

补充内容 (2014-7-22 19:53):
出掉了

网友:
另外找几颗真正全新原装的0728018显卡芯片,价钱不是问题

网友:
价格怎么说的????

网友:
这机器我修过有铁管子有O18显卡贵哦

网友A:
楼主要什么价,合适的话我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什么价,合适的话我收了!!!

站内个个价,或者qq我294567864,你看着合适给就行了,没想漫天要价

网友A:
机器已修复,却有维修痕迹,排线了接了我大半天,300元收来的,但冲着索尼这个艺术品还是觉得值得。楼主要是愿意把那原装固态硬盘便宜买给我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已修复,却有维修痕迹,排线了接了我大半天,300元收来的,但冲着索尼这个艺术品还是觉得值得。楼主要 ...

那4根线是因为线头接口坏才焊接到主板上面,这个不算维修吧。我都说机子是别人送的,硬盘128G的固态同行自用了,哪什么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