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稳压管有什么用?

楼主(2014-07-16):
如图,开关管坏,更换,发现这个56B 的稳压管也坏了,但没有相同的换,所以干脆拆了不用,现在可以正常输出,不知道不放这个稳压管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那个稳压管,画圈的那个吗?

网友:
输出端的稳压管,不用也不怕,只是装上去后多一重保险而已。

网友:
保护用的                     。

网友:
用于过压保护,避免烧芯片。

网友:
一般高于0.8 V启动保护(反向击穿),6脚就是过流检测,它多一重保护而已

网友:
应该是反向击穿的稳压管,当开关管电流过大时,击穿稳压,保护集成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稳压管,画圈的那个吗?

是的,大人

网友B:
起钳位作用也可以这样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钳位作用也可以这样改动

用1N4148就可以呀

网友:
起保护作用,防止过压损坏芯片。

网友:
防止强过流时,产生的压降过高烧掉IC的(保护作用)。

网友C:
你不用这个,下次高压管挂了,ic也跟着挂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不用这个,下次高压管挂了,ic也跟着挂掉,

不知你这结论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这结论怎么得出来的

我修的多了,

网友:
两层意思。1、防止浪涌引起的保护电路误动作。2开关管损坏时,6脚电流反馈的过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钳位作用也可以这样改动

你这样改 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