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50无待机维修一枚~

楼主(2014-07-16):
        版号:MBX-250    Z40HR
         附上真正对得上这个板子的图纸 Z50

网友A:
修得不错,能举一反三,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创造奇迹,经验老道~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得不错,能举一反三,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创造奇迹,经验老道~学习了

笑话了哈,我是新手哦,不厉害啊,发出来给大家参考,如果遇到这个芯片,可以这样做而已。

网友:
真的 很厉害啊 ,哥们

网友:
安理认说飞线19V过去是不会导通PU4001的,要是PU401导通要是G大于19V,楼主能亮机有可能二个PC403/402的原因是G大于19V。如拆二个电容我想是不会导通了。正常BQ725  20脚19V 16脚输出6V线性。4脚输出24V去开启PU4001/4006.你这样修,把保护电路费了。

网友B:
感谢高手们分享我的也是这样搞定的,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高手们分享我的也是这样搞定的,快啊。

有这个芯片还是给人家换了好

网友:
楼主厉害,希望别返修了,如果返修就不是能这么简单处理了。

网友:
积分不够用了

网友(2014-08-22):
  这样 电池不充电

网友:
正愁这板子呢,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LZ这样飞线  在不用适配器的情况下呢? 单电池能点亮吗? 还有电池充电呢、。?

网友:
这个点最低也要24V才能使隔离管导通的,为什么只有19V就可以

网友(2014-10-12):
这个图纸对的上,我正需要这图纸

网友:
楼主胆大啊心细啊

网友:
LZ这样飞线  在不用适配器的情况下呢? 单电池能点亮吗? 还有电池充电呢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思路清楚,要是同时装上适配器和电池行不。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太强了,感谢分享,说不定以后用的着

网友:
不得不说LZ又让我学习了 SONY MBX的图纸确实难找 上次修个一体机的SONY 找了半天图纸都找不到、还好那个算是通病 乌龟壳的MOS管 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