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认硬盘

楼主(2014-07-16):
谁装过技嘉B85主板 ,我装的WIN7系统 有时认硬盘  有时不认   主板开启AHCI 。用GHOST wWIN7 装的

网友:
先确认是主板问题还是硬盘问题

网友:
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网友:
不认盘,别用GHOST 用破解版。不是GHOST破解版。

网友:
一看就是台式机的,看看硬盘有坏道没有

网友:
暂时解决了 ,换了硬盘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