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87X OC主板D4代码求解

楼主(2014-07-16):
貌似是D4,说明书上没04,上面说明PCI resource allocation error。Out of Resources。这是怎么了,这又是什么设备,不懂,有时候开机就显示

网友:
驱动没打上,用驱动精灵或鲁大师来去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modem

网友A:
安装一下主板SM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一下主板SM总线。

那是什么东西

网友:
说明这个带叹号的硬件驱动没安装好

网友:
安装这个带叹号的硬件驱动

网友:
这个貌似是你插诊断卡的原因吧,拨了就没了

网友:
这个驱动一般我们都是不打的啊。

网友:
打不上就禁用

网友:
这种设备不影响使用就手动添加一个就可以的!

网友:
是D4还是04,D4不是内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