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主板开机常响,不跑码

楼主(2014-07-16):
联想G31开机一直报警,经检查发现主板背面CPU至北桥STP6铜皮腐蚀开路

网友:
是修好了吗?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以为内存没插好,再检查一遍原来是cpu底座没装好

网友:
滴滴报警?没检测过内存?

网友:
看到了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板子我上次修的时候好像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个毛病基本可以秒杀了

网友:
不跑码了才仔细检查外观

网友:
经检查发现主板背面CPU至北桥STP6铜皮腐蚀开路

网友:
“腐蚀开路”就是这个问题吗?再后修好吗?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我上次也是遇到了一台开始以为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换822排阻肯定好

网友:
CPU 座子下面断线了!!!

网友: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联想的板子,不跑码,滴滴叫,没到内存的话是cpu方面的问题,有可能是断线了,有可能是cpu和座子接触不良引起的,还有也是联想的板,是smsc的io不放cpu的话连电都不通的,我就遇到一块了。

网友(2014-08-15):
我手上也有这样的板子,但是我没量到有断线的啊。

网友:
诊断卡显示什么

网友:
我也有一块此板,长报警,查不着问题

网友:
直接刷bios

网友:
过于简洁了,故障是修复还是没有修复?

网友:
我经常 遇到柳柳

网友:
ECS代工主板的通病,已经修过很多了

网友:
电池放电,,秒杀

网友:
联想的板子最容易断线,这是通病

网友:
不跑马的话..我遇见联想的主板基本上先把BIOS电池换了才知道

网友(2014-09-16):
这款主板的通病就是这个故障,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
这个补起来也比较麻烦,看腐蚀的程度了

网友:
运气好 我碰到过没查出哪的事

网友:
这个是这款主板的通板

网友:
这个板子的通病就是前端总线断线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见过 修好了2台联想主机

网友:
修的多了去了,都是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