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明修板小记 之 轻松速修 {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楼主(2014-07-16):
小明本文主人公)是个喜欢迅维的维修工,技术暂且不提,
不过做维修好长时间(有多长?你认识小明有多久了)。
————————————————————————
无件改线路  轻松修触发
机器型号 SL400集显  图纸点位?小明觉得,上迅维啥都有
维修过程:接机同行送修 ,不触发,拆板 ,上家只是动过EC
小明本想先换个EC ,不过动手前要多测量下,既然不触发,测量下待机电压,正常。
继续查EC触发条件,当小明查到AC_IN_OC#信号的时候为3.3V ,小明觉得不正常
首先“#”本来应该是低点位有效,再次追查来源
该信号在Q9003的控制下应该是逻辑低电平测试Q9003B 分压后电压 0.8V左右,
正常 。初步怀疑 Q9003问题 ,找原件……找呀找呀找 看了几块料版没发现类似
NPN三极管  ,(客户催 ,小明着急 。看看原理A/D_DOCK_IN 分压控制AC_IN_OC# 为低电平
OK 找了一个 N沟道的场管(高电平导通) 替换Q9003 ,找了一个100K 电阻,替换了R9006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小明觉得,维修不一定完全按部就班,灵活修板。
———————————————————————————
按部就班 时序修板
机器型号 :R458
主板版号:
维修过程:二修 进水 目测上家只是大概处理了下没有维修
小明觉得三星主板的设计和ASUS SONY都有其独特之处。看好线路,按着时序。
有图纸修起来还算简单。
进水,第一步,继续处理(省略好多蚊子,(蚊子都杀死了 )),处理完后,有待机不触发,找图纸,
看了下时序如图
按部就班 当测量到KBC3_RST#时候,发现该店电压时0V ,小明觉得显然不正常。
追查来源
该信号U13产生,受控于 Q21 和温控
测量Q21 5 为低电平(正常时候 Q21 5脚为高 拉低Q21-1 控制脚电压),
追查问题,因进水腐蚀了 R254 ,换之,触发。这个位置在板子的后面,
光驱接口旁边,不容易发现。
小明觉得 要是通电之前看见该腐蚀电阻,就会先处理。那样或许进展的更快了。
         虽然观察很重要,更要按部就班轻松时序修板

———————————————————————————
二修 Y460
主板版号
维修过程:同行拿过来的说是拆开就是被别人修过。
只有板子,小明接机后目测了下,动过待机芯片 EC
先打了一下各电感的对地阻值 ,发现5VPCU 阻值极低 5VPCU短路
小明本来以为是后级短路 ,遂用了烧鸡大法。费了点时间,后来发现
主板上 PR144的位置多了一个0欧电阻!!!主板设计本来没有的 ,难怪5VPCU 短路
可恶的上家啊 !!去掉电阻后轻松修好待机。
之后目测主板,再次有所收获 (人为取件、安件),最后换了EC
触发上电
恰好示波器在台子上
测了下屏接口EDID
有波形了 估计能亮机了。

小明觉得:由于某些原因,没有修好的板子,放平心态 ,没必要恶意动手脚。(你觉得呢
—————————————————————————

修板不容易 二修难报价
主板本无罪 何必破坏它
          全都是同行 怎能像冤家
[fly] 小明觉得发帖不容易 看过的记得支持下 [/fly]

                                                                                                    ----天意Wx

后面几句还真是经典,为人也该如此啊!!冲这几句话就应该赞一个!!
电压级活楼主玩得挺溜的,期待楼主信号级的大作.
感觉看你修的好简单啊...
你不应该说上家可恶

网友:
小明说的很经典。修板不容易 二修难报价
主板本无罪 何必破坏它
          全都是同行 怎能像冤家

网友:
最喜欢你结尾四句名言了, 需要华硕K54HR 的图纸和点位图不!

网友:
赞一个,楼主的维修水平不是一般的高。

老衲观察你天天在线,发帖也积极,给你一个官当吧

网友:
天意,啥时候教下我笔记本啊,功力已经超越辟邪简谱了,

你有大师指点 我教你是误人子弟了

网友:
绝对上精华  技术杠杠的  第一个就是适配器检测信号  第二个可以说 眼睛也可以看出来不  只不过小明哥按照时序查 值得学习   第三个怎么看出来是EC问题.... 有了待机电压过后 又是什么故障呢

主要是人为破坏 EC引起不触发

网友:
都是比较实用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测量屏接口EDID波形要怎么设置示波器?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 !

网友:
楼主好厉害,多多支持继续发帖

网友:
最讨厌做了手脚的

网友:
楼主很细心。都是常规修理套路。

网友:
楼主维修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如果有思路也不怕别人做手脚是吧。

网友:
行业标兵呀!!!

网友:
写的到位,一看就懂了。

网友:
和楼主一样修同行的机器多了,很多时候,同行修不好,或者价格谈不好,就动手脚,然后来到我们这里,真费了神了,

网友A:
楼主的技术相当稳健,以后多发贴照顾下我们新手,真心想请你喝杯水,指点一下下

网友B:
PR144是反馈电阻吧? 没有嘛?

网友:
楼主很细心,收藏了。

网友:
不是一修的都很难搞,楼主的技术实在不赖

网友:
0欧电阻都能发现。貌似很叼的赶脚!

网友:
我给月饼做个翻译  谁是小明?你?噢 我的天

网友:
维修水平够厉害的 赞一个

网友:
帖子写的很好,简单明了,看的很舒服。不错,给你加了5分!

网友C:
lz你确定你做这行没做过手脚?如果是,呵呵,你不适合做老板,做师傅就挺棒了

呵呵 要是修好的客户不修 我就把换过的件复原 要是简单问题就 不把CPU拧紧 ……原则是不扩大问题点

网友:
楼主很强大,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很好,只要努力什么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你确定你做这行没做过手脚?如果是,呵呵,你不适合做老板,做师傅就挺棒了

你说的挺有道理,不过竞争太激烈,做手脚是必然而又无奈之举,只是不要做死主板,客户回头自己能修好才是王道,这不也体现出维修人的技术灵活运用吗?我最看不起的是把主板搞死自己都无法修复又更换客户的配件,这才是害群之马!

网友:
Y460应该是他接了一个O欧的电阻,本来反馈应该没采用,接上去了导致反馈不正常,应该不是短路吧。。。

网友:
楼主文采那么好,干维修  屈才了

网友:
手上一华硕K40AF,上家也是动了手脚的,我去,打值正常后3、5V出来不到两秒又烧芯片,修了一天了,我去,客户不同意换板到我这里二修显卡都做了,奇迹搬的发现不是显卡问题,到我手上先是大短公共点短,短的地方多得跟米一样,U挂了肯定被掉包了,待机5V反馈电阻不翼而飞,我去,人为的故障真的是非常恶心,修好了待机尼玛公共点又短了,肯定还有什么地方动手脚了

网友:
这是小学语文课本里的那个小明吗?原来他修电脑这么厉害,人品也这么好啊

网友:
维修如果跟挣钱一沾边,使我想起同行是冤家

网友:
技术好啊很好的教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144是反馈电阻吧? 没有嘛?

图纸上没有

网友:
简单快速   思维明确     其实进水的  多看    对照图纸  也是蛮好修的

网友:
我也修了一台Y460的掉电,搞了好久了也没有搞好

网友:
我晕了,你和你上面的那个帖子有冲突啊,他写的5V反馈电阻消失,你看看他写的,你们两个给我弄蒙了,    宏基4542和Y470的血泪维修,你看下

网友:
版主厉害,思路很清新,一针见血,佩服,不知什么时候能达到,这种神样的境界。

网友:
搞个底色花纹干嘛,看的人眼花

网友:
小明明  小明明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分析的不错

网友:
胆大心细,按部就班,维修一切皆可能 !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144是反馈电阻吧? 没有嘛?

看电路图呀*,代表没有安装零件

网友:
风吹主板冒青烟,拆下字库放一边,飞流直下三千锡,没有资料愁半天。一张破桌一盏灯,烙铁不热枪无风,维修图纸看不懂,正负两极分不清,弄个小店把钱挣,不靠技术只会蒙

网友:
风吹主板冒青烟,拆下字库放一边,飞流直下三千锡,没有资料愁半天。一张破桌一盏灯,烙铁不热枪无风,维修图纸看不懂,正负两极分不清,弄个小店把钱挣,不靠技术只会蒙

图纸不懂可不行 正负怎能不分明 修板不能单靠蒙 真正技术把店撑

网友:
呵呵,被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句勾引进来啦,确实不错,没白进来

网友:
多半是修好之后 ,客户嫌价高 才做的手脚

网友:
这般功力,什么样的二修故障都逃不过楼主的法眼

网友:
精辟啊,学到了不少,思路清晰,非常不错,楼主厉害啊

网友:
楼主 修机子很细心啊  特别是最后三句话  很有才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技术相当稳健,以后多发贴照顾下我们新手,真心想请你喝杯水,指点一下下

这兄弟也太委屈楼主了,请楼主喝杯水就想要楼主指点。
换我肯定请楼主喝杯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兄弟也太委屈楼主了,请楼主喝杯水就想要楼主指点。
换我肯定请楼主喝杯茶

网友E:
你修的那台三星图纸来一份,还有点位有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修的那台三星图纸来一份,还有点位有么

点位没有 图纸有  论坛也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F:
点位没有 图纸有  论坛也有图纸

好的,谢谢啦,我找下

网友:
点位我也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风吹主板冒青烟,拆下字库放一边,飞流直下三千锡,没有资料愁半天。一张破桌一盏灯,烙铁不热枪无风,维修图 ...

二位才子真威武 诗词维修样样通 赞一个

网友(2014-08-15):
有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