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加电0.6掉电,不是大电容,绝对增加新手经验

楼主(2014-07-16):
             前天接了一台海尔T6的本子,同事接手机拆开一看,大电容,想着赚钱的生意又来了,几分钟后,换完大电容,一加电还是原故障,哇靠,杀手锏不管用了,同事又量了一遍各大电感的阻值都正常,因为是加电就掉,感觉像是有电压没出,结果一量,果然CPU电压不出,再量ON信号和供电都正常的,二话不说直接干芯片,干完还是不行,然后同事又网上下了BIOS一组刷了还是不行,又再那里左量一下,右量一下,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突然发现,只要摸着CPU芯片那块触发,就不会掉电,电流跳两下停在0.6左右,然后生意忙了,同事就丢一边了,第二天,同事说没思路了,让我看一下,我想那我就接着吭吧,并告诉我摸着CPU芯片就不会掉电了,刚开始我也被误导了,也往CPU供电那块修,修了一大圈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唯一发现了两点就是,一是CPU芯片16脚是19V接了两个电阻再接16脚的,当一触发的时候16脚瞬间拉为1V,二是我找到了那个被摸着就不掉电的电阻并取掉了,掉电暂时修复了(不是真的修复了),现在每次触发都可以停在0.6不动,心暗喜搞定了一个故障了,然后不掉电就接着修CPU供电呗,由于16脚的关系,我又误杀了CPU芯片,把CPU芯片周围电路都量了一圈,都看不出有什么异常,第二天就这样又过了,第三天我也没思路了,又零零散散地量了量,还是没有进展,心想CPU的开启信号都出来了,各大电感的电压都出来了,为什么CPU电压就是不出来,想了半天实在想不出来了,我就问了一下我师傅,要知道,像我师傅这样王牌级的人物,一般我不敢轻易动用,一是会挨骂,说这么简单的板子还拿来问,二别人是三修,只要他修不好的就是报废板,再加上别人平时也忙,所以一般我不会轻易打扰他。没办法谁叫我修不出来呢,挨骂也得上吖,我就在QQ把情况告诉他了,过了半个小时后,他回了一个信息,查5V后级电压,然后我顺着查5V后级,果然没有出来,再跟着追,追到控制级15V没有,看图纸发现和3、5V那个升压15V相通的,然后实际板子上不通,然后飞线,5V后级出来了,然后赶紧装U和内存试,结果电流还是跑0.6左右,心想不对吖,这下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然后突然想起取掉了一电阻,那个电阻是CPU芯片REF脚的,装回电阻,电流刷刷上去了,CPU电压出来了,但是感觉电流不对,电流虽然跑到了1.2左右,但是没有过内存的,然后我又重新清理一下内存槽和内存,换了内存还和U还是一样,回想到同事刷过BIOS,都赶紧刷回去,还是一样,结果最后又换了根内存,终于亮了!大师就大师,板子都不用看,只听描述的故障都可以准确的判断故障在哪里。
          总结:一是不是CPU的ON信号出来了前面就正常了,下次记得要3、5V的后级电压正不正常
                     二是像那种有奇怪现象的时候不要乱取零件,比如电阻,差点就是自己挖坑自己再跳进去了
因为当主板出现这个故障的时候那肯定是有原因的,而并不是这种什么用手模着就不掉电,自己还耍小聪明把那个电阻取掉了,心想还不掉电了

网友A:
如果配上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师傅还是师傅,这类板子自我感觉是比较难修的了。感谢分享

网友:
一般少CPU电压都会在大电容这边兜一大圈,然后才会去考虑其他的。。而且你不是说CPU那块没什么问题嘛?那怎么还少CPU供电芯片主供电?大意了吧。。

网友:
最终还是一根断线导致的后级电压出不来,估计进液的板吧

网友:
是电感就要测啊

网友B:
我手头也有一台T6的本子,不是掉电,是卡LOGO,把大电容换了还不行,现在又 出现新故障了,郁闷滴很啊。你帖子的最后一行 ——[发帖际遇]: 鼓励发帖,奖励 20131488881 分 下载分.  这一行吓到我了。

网友:
一般都是缺少供电导致的,主供电要查,二级供电更是重点。。。

网友:
楼主虽然走了弯路   但是最终修起来了   以后细心点   就行了

网友:
学习啦  干活还得多细心  节省时间

网友:
有图真好,,有个本没图,修的郁闷啊

网友:
你同事那真是3板斧

网友:
广达的板子喜欢用15V作为3  5  v  的开启控制电压,这个电压不正常往往引起 3  5   转换电压不正常而掉电,我遇过不少了,但是我也是奇怪为什么3 5 不正常而  后级一些供电感觉都是正常的,楼主有什么见解,可以交流一下啊

网友:
经验是很重要的。。。

支持 反对

网友:
维修时 千万不要扩大范围啊   否则会很麻烦的

网友:
果然是大师傅........不看都知道哪出问题

网友:
楼主,是5V后级的什么没出来啊???怎么没看明白呢。

网友:
我想问一下那个短线的是哪里到哪里短线引起CPu电压么出呢

网友:
我觉得楼主要理一理 为什么5v后继没有导致的CPU电压没有   感觉要要研究下

网友(2014-08-26):
引用 网友A:
如果配上图片就更好了。

楼主叙述的很清楚就像是自己动手在操作一样,没有图不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也有一台T6的本子,不是掉电,是卡LOGO,把大电容换了还不行,现在又 出现新故障了,郁闷滴很啊。你 ...

奖励 20131488881 分 下载分.  这一行吓到我了

网友:
       您师傅干这行几年到了这水平的,

网友:
5V后级电压是怎么影响到CPU供电出来的,请楼主能指导一下

网友:
我的T6换了电容就掉电。把电容拆了开机就不掉了但CPU不出电压跑0.7A